[51单片机] (已解决!)求助!串口中断有时接收不到完整的一帧数据

楼主(2013-10-14):
我用的是华邦的W79E532,时钟频率40MHz,2T模式,用串口中断方式接收一帧数据(每帧11或10个字节),但有时候可以完整接收一帧,有时却只接收到最后一个字节,成功接收一帧的概率大概70%左右,
请问我这程序有什么问题?怎么提高串口接收数据的成功率?

问题已经解决,是程序里SD卡部分还有一个关总中断的行为。

串口初始化函数:
void uart0Init(void)
{

        EA = 0;

        CKCON = 0xc7;
        TR2=0;

        CKCON = 0xf1;
        SCON=0x50;

                        RCAP2H=TH2=0xff;           ////115200 40M                 RCAP2HL=40M/(32*b)
                        RCAP2L=TL2=0xf5;

    T2CON=0x34;
        //SCON=0xD0;
    T2MOD=0x00;
    TR2=1;

        RI = 0;

        ES = 1;
        EA = 1;

串口中断服务函数:
{
        uint8 xdata *p_buf;

        p_buf = UART_BUF + uart_wrlen;

        if(RI)
        {
                uart_outoftime = 1;
                RI = 0;
                if(uart_wrlen > 39)        return;
                *p_buf = SBUF;
                uart_wrlen ++;

        }

}

串口处理函数:
void uart0_CMDPackage(void)
{
        uint8 i;
        uint8 xdata *p_Dptr;

        uart_outoftime++;
        if(!uart_outoftime) uart_outoftime = 255;

        if(!uart_wrlen) return;
        if(uart_outoftime <= 240 ) // 整个程序,一次大循环至少应该会有几ms,隔了一段时间没接收到下一个字节的数据,就当作一帧数据接收完
        {
                return;
        }

        //uart_wrlen = 0;
        uart_outoftime = 255 ;
        p_Dptr = UART_BUF;
        while(uart_wrlen)
        {
                if(*p_Dptr != 0xAA)//帧数据以0XAA开头
                {
                        uart_wrlen--;
                        p_Dptr++;
                }
                else
                {
                        break;
                }
        }
        uart_wrlen = 0;

//后面接具体的处理过程

        }

今天下午我也试了另外的方法,就是在串口中断函数里用轮询的方式接收一帧数据,每次固定接收11个字节,中断函数被我改成这样子,但接收一帧的成功率也没怎么改善
uint8 uart0_RcvChar(void)
{
        uint16 i;

        i = 10000;
        do
        {
                if(RI)        break;
        }
        while(--i);
        RI = 0;
        return SBUF;
}

void  uart0_ISR(void) interrupt 4                         //Uart0  interrupt
{
        uint8 xdata *p_buf;

        //p_buf = SDRAMBUF0_ADDR + 2027;
        p_buf = UART_BUF + uart_wrlen;

        if(RI)
        {
                uart_outoftime = 5;

                //RI = 0;
                //if(uart_wrlen > 39)        return;
                //*p_buf = SBUF;
                //uart_wrlen ++;

                *p_buf = uart0_RcvChar();
                if(*p_buf++ != 0xAA) return; //帧数据以0XAA开头
                uart_wrlen ++;

                *p_buf++ = uart0_RcvChar();
                uart_wrlen ++;

                *p_buf++ = uart0_RcvChar();
                uart_wrlen ++;

                *p_buf++ = uart0_RcvChar();
                uart_wrlen ++;

                *p_buf++ = uart0_RcvChar();
                uart_wrlen ++;

                *p_buf++ = uart0_RcvChar();
                uart_wrlen ++;

                *p_buf++ = uart0_RcvChar();
                uart_wrlen ++;

                *p_buf++ = uart0_RcvChar();
                uart_wrlen ++;

                *p_buf++ = uart0_RcvChar();
                uart_wrlen ++;

                *p_buf++ = uart0_RcvChar();
                uart_wrlen ++;

                *p_buf++ = uart0_RcvChar();
                uart_wrlen ++;
        }

}

网友A:
“一次大循环至少应该会有几ms”这个测试过没?

网友B:
串口硬件电路的灵敏度够吗?

额,这个好像真的没有灵敏度的提法

网友C:
中断函数写的一般啊!建议你在中断里直接用个状态机来接收校验数据!

网友B:
我用的硬件电路有的支持不了大的波特率,有的可以,我觉得跟硬件的灵敏度有关系,这种说法可能不专业,大侠见笑了

网友D:
1:你的通讯波特率是多少?看程序是115200,有计算过你的中断处理程序最小时间和最大时间了吗?能否在下一个字节来之前处理完当前的数据?中断服务程序尽量精简指令,以防影响下次中断。接收的数据放在BUFFER里,在主程序里进行处理。
2:你是否有更高优先级的中断存在?

网友E:
先降低波特率测试

网友F:
将串口中断的优先级提到最高再说。

网友G:
原因太多了,单步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断函数写的一般啊!建议你在中断里直接用个状态机来接收校验数据!

请问串口状态机怎么写?

楼主:
引用 网友D:
1:你的通讯波特率是多少?看程序是115200,有计算过你的中断处理程序最小时间和最大时间了吗?能否在下一 ...

现在也就只在中断里把接收到的放到一个缓冲区里,整个中断才7个语句,以一个语句3个机器周期,也才21个机器周期,远小于串口发送一个字节的时间啊

程序里的I2C驱动有关闭总中断的行为,但我试过把I2C相应关总中断的语句注释掉,串口还是这样。
我试试把中断放到最高优先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降低波特率测试

没用,还是这样子。

网友E:
波特率误差大不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串口状态机怎么写?

以前做过,很好用!!可以提供例程给你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做过,很好用!!可以提供例程给你参考!!!

:D那麻烦你贴上来看看。还没见过串口用的状态机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麻烦你贴上来看看。还没见过串口用的状态机

               Buffer[nPos]=UDR1;
                //Uart0_Send(Buffer[nPos]);
                if(Receive_Flag==0)//nPos<=Length_Max)
                {
                        switch(Status)
                        {
                                case Ready:
                                        if(Buffer[nPos] == Re_Sync)//(Rev1==Re_Sync)//
                                        {
                                                Status = Re_Sync;
                                                nPos = 1;
                                        }
                                        break;

                                case Re_Sync:
                               switch (Buffer[nPos])
                                                 {
                                                          case IMG:
                                                         {
                                                                 Status = Indata_IMG;
                                                                 nPos++;
                                                         }
                                                         break;
                                                         case SET:
                                                         {
                                                                 Status = Indata_SET;
                                                                 nPos++;
                                                         }
                                                         break;
                                                         case GET:
                                                         {
                                                                 Status = Indata_GET;
                                                                 nPos++;
                                                         }
                                                         break;
                                                         case ESC:
                                                         {
                                                                 Status = Indata_ESC;
                                                                 nPos++;
                                                         }
                                                         break;
                                                         default :
                                                         {
                                                                 Status = Ready;
                                                                  nPos = 0;
                                                         }
                                                         break;
                                                 }
                                        break;

                                case Indata_IMG:  //Image
                                {
                                        if(Length == 0)
                                          Length =Buffer[nPos]; //& 0x3F; Rev1;//
                                        else if(nPos==3)
                                          Rand=Buffer[3]; //Rev1;//
                                        else
                                        {
                                         //在次加验包,把0xFF剔除

                                                 if(nPos>7)
                                                {
                                                        if(EOP_Flag == 1){
                                                                if(Buffer[nPos] == Rand){
                                                                        Receive_Flag = Succee_IMG;
                                                                        Length_S = Length;//-1;//+5;
                                                                  Status = Ready;
                                                                        Length = 0;
                                                                        EOP_Flag = 0;
                                                                        nPos = 0;
                                                                        break;
                                                                }
                                                                EOP_Flag = 0;
                                                        }
                                                        if(Buffer[nPos] == Re_Sync ){
                                                                //Length=Length+1;
                                                        }else if(Buffer[nPos] == EOP){
                                                                //Length=Length+1;
                                                                EOP_Flag = 1;
                                                        }
                                                }
                                        }
                                        nPos++;
                                }
                                break;

                                case Indata_SET:
                                {
                                        if(Length == 0)
                                          Length =Buffer[nPos]; //& 0x3F; Rev1;//
                                        else if(nPos==3)
                                          Rand=Buffer[3]; //Rev1;//
                                        else
                                        {
                                                if(nPos >= Length+5)//send
                                                {
                                                        if((Buffer[Length+4]==EOP) && (Buffer[Length+5]=Rand))
                                                        {
                                                                Receive_Flag=Succee_SET;
                                                                Length_S=Length;//+5;
                                                                Length = 0;
                                                                 nPos = 0;
                                                          Status = Ready;
                                                                break;
                                                        }
                                                }
                                        }
                                        nPos++;
                                }
                                break;

                                case Indata_GET:
                                {
                                        if(Length == 0)
                                          Length =Buffer[nPos]; //& 0x3F; Rev1;//
                                        else if(nPos==3)
                                          Rand=Buffer[3]; //Rev1;//
                                        else
                                        {
                                                if(nPos >= Length+5)//send
                                                {
                                                        if((Buffer[Length+4]==EOP) && (Buffer[Length+5]=Rand))
                                                        {
                                                                Receive_Flag=Succee_GET;
                                                                Length_S=Length;//+5;
                                                                Length = 0;
                                                                 nPos = 0;
                                                          Status = Ready;
                                                                break;
                                                        }
                                                }
                                        }
                                        nPos++;
                                }
                                break;

                                default :
                                {
                                        Status = Ready;
                                        nPos = 0;
                                }
                                break;
                        }
                }else{
                        Status = Ready;
                        nPos = 0;
                        //return error
                }

仅供参考,用的AVR的单片机!!

楼主(2014-03-15):
引用 网友C:
Buffer[nPos]=UDR1;
                //Uart0_Send(Buffer[nPos]);
                if(Receive_Flag==0)//nPos7)

我今天看同事的程序,也是有这样的状态机,开眼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