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讨论:什么是谐振

楼主(2013-10-14):
      谐振即物理的简谐振动,物体的加速度在跟偏离平衡位置的位移成正比,且总是指向平衡位置的回复力的作用下的振动。其动力学方程式是F=-kx。 谐振的现象是电流增大和电压减小,越接近谐振中心,电流表电压表功率表转动变化快,但是和短路的区别是不会出现零序量。

      这个是我在网上搜的概念介绍的,不过还是不太明把什么意思的。。。好像高中物理的时候也学习过的,这回的早不知忘哪去了。。。汗颜啊

     各位大侠的,有啥好理解的见解的,欢迎分享的啊。。。

楼主:
再给补充些的啊。。。。。
    在物理学里,有一个概念叫共振:当策动力的频率和系统的固有频率相等时,系统受迫振动的振幅最大,这种现象叫共振。电路里的谐振其实也是这个意思:当电路中激励的频率等于电路的固有频率时,电路的电磁振荡的振幅也将达到峰值。实际上,共振和谐振表达的是同样一种现象。这种具有相同实质的现象在不同的领域里有不同的叫法而已。

楼主:
收音机利用的就是谐振现象。转动收音机的旋钮时,就是在变动里边的电路的固有频率。忽然,在某一点,电路的频率和空气中原来不可见的电磁波的频率相等起来,于是,它们发生了谐振。远方的声音从收音机中传出来。这声音是谐振的产物。

楼主:
由电感L和电容C组成的,可以在一个或若干个频率上发生谐振现象的电路,统称为谐振电路。在电子和无线电工程中,经常要从许多电信号中选取出我们所需要的电信号,而同时把我们不需要的电信号加以抑制或滤出,为此就需要有一个选择电路,即谐振电路。另一方面,在电力工程中,有可能由于电路中出现谐振而产生某些危害,例如过电压或过电流。所以,对谐振电路的研究,无论是从利用方面,或是从限制其危害方面来看,都有重要意义。

网友A:
楼主介绍的非常好的,也比较简洁的 啊,我顶一下的了啊

网友A:
ω0称为电路的固有谐振角频率,简称谐振角频率,因为它只由电路本身的参数L,C所决定。电路的谐振频率则为
X=\frac{1}{2\pi\sqrt{LC}}

网友A:
谐振时特性

谐振电路在谐振时的特性有

1. 谐振阻抗Z0为纯电阻,其值为最小,即Z0=R。

2. 电流与电源电压同相位,即φ=ψu-ψi=0。

3. 电流的模达到最大值,即I=I0=US/R0 ,I0称为谐振电流。

4. L和C两端均可能出现高电压,即

UL0=I0XL0=US/R XL0=QUS

UC0=I0XC0=US/R  XC0=QUS

网友A:
含有电感线圈和电容器的无源(指不含独立电源)线性时不变电路在某个特定频率的外加电源作用下,对外呈纯电阻性质的现象。这一特定频率即为该电路的谐振频率。以谐振为主要工作状态的电路称谐振电路。无线电设备都用谐振电路完成调谐、滤波等功能。电力系统则需防止谐振以免引起过电流、过电压。

网友B(2013-11-15):
关于谐振的应用是非常多的,无线电的收发最基本的就是谐振技术

网友C:
谢谢介绍的啊,谐振的应用也是非常广泛的

网友C:
谢谢分享的,谐振的应用是非常广泛的

楼主:
谐振技术的应用非常广泛的,有利有弊的,。。

楼主:
好了,我结贴了,大家继续啊

网友D:
很基本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