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SST89E516在线仿真

楼主(2013-10-15):
在使用keil 51对SST89E516单片机仿真时总是提示connection to target system lost,无法仿真是什么问题

网友A:
错误的意思是:和目标板没有连接上

楼主:
要怎么调试呢?

网友B:
你的单片机有没有事先写入监控代码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单片机有没有事先写入监控代码哦?

监控代码什么意思?不太懂?刚接触单片机、求解释?:handshake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监控代码什么意思?不太懂?刚接触单片机、求解释?
要预先灌入仿真固件, 百度一下就可以了。
其实也可以试试用STC的15F系列仿真器的,有串口ISP下载即可,很方便的。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05730&extra=page%3D1%26filter%3Dtypeid%26typeid%3D214%26typeid%3D214

(54)

网友D:
看你的板子怎么下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你的板子怎么下载吧

我用的是普中的开发板直接用usb线:victory: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预先灌入仿真固件, 百度一下就可以了。
其实也可以试试用STC的15F系列仿真器的,有串口ISP下载即可,很方 ...

SST89E516仿真芯片不是本来就有仿真固件的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普中的开发板直接用usb线

那就是通过USB下载了,他应该有技术手册啊

网友E:
看芯片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就是通过USB下载了,他应该有技术手册啊

没有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有

你是买的开发板不?不可能没有说明书之类的啊。这是基本的资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买的开发板不?不可能没有说明书之类的啊。这是基本的资料啊

他有附带光盘资料,但里面没有关于usb的说明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他有附带光盘资料,但里面没有关于usb的说明

如果你真不懂,只能找技术支持,这个并不难,你好好看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真不懂,只能找技术支持,这个并不难,你好好看资料。

好的谢谢,我想问下usb下载时属于并行下载还是串行下载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我想问下usb下载时属于并行下载还是串行下载

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