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C语言学习之systick

楼主(2013-10-15):
最近在学习STM32f103x,按照开发指南一步步的学习。自己动手写了程序到板子上。
在写程序时,会常常用到delay_ms()这个函数,一直以为只要include“sys.h”(系统文件里自带文件)。
今天看别人写的代码,又重新配置了systick:
/*SysTick设置*/
void SysTick_Configuration(void)
{
  /*disenable systick */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Disable);
  /* disenable sysytick interrupt */
  SysTick_ITConfig(DISABLE);

  /*config HCLK clock as systick soure */
  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CLKSource_HCLK_Div8);
  /* config systick reload value */
  SysTick_SetReload(9000);
    /* enable interrupt*/
  SysTick_ITConfig(ENABLE);
}
是不是以后写代码都要重新配置systick?还有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Disable);是禁止systick计数的语句,那么最后 SysTick_ITConfig(ENABLE); 打开systick中断,这个中断还能起作用吗?

网友A:
不是有引文的注释吗?
这是一个先停止systick,重新配置,然后再使能的过程。目的就是重新配置systick

楼主:
SysTick_ITConfig中断有禁止和使能,是成对出现的
SysTick_CounterCmd只有禁止。不需要再最后面加一句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Enable);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