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再次请教运放问题,仿真结果与实际结果大不相同?

楼主(2013-10-15):
其实这个问题前几天我已经发帖问过了,当时我还大言不惭的说我已经掌握这个电路了,但上次发帖之后一直没有时间,所以这个问题也就一直没有时间去验证,今天总算是有时间了,为了避免再次失败,就先用软件做一下仿真,仿真结果跟我预期的结果是一样的,可是实际搭电路的时候,却跟仿真结果大不相同,下面上一个图,在图中,R4是负载,调整R1的阻值,可以随意调整负载电流,可是实际搭电路的时候,无论我怎样调电阻,无论我调哪个电阻,输出电流始终是200mA,完全不受控制,请问问题究竟出在哪?是不是我的LM358坏了?但是我换了一个还是不行啊,还有,在仿真图里面,电压318KV是什么意思?

网友A:
你仿真的电源呢?

网友B:
注意:输入、输出电压必须在所选的运放规定的范围内!

楼主:
问题是,不管我怎么改变电路结构,不管我怎么改变电阻参数,电流始终是不变的

网友B:
仔细阅读数据手册!

网友B:
Vcc-1.5V=12V-1.5V=10.5V
12V(100k/(100k+1.5k))≈11.82V
请问:满足 0 to Vcc-1.5V  吗?

网友B:
13005的放大倍数一般很低,而358的输出电流又很有限。

楼主(点评):
我在实际搭电路的时候用的是达林顿管

网友B:
仿真模型与实际器件还是有区别的!
只要见到其输出电压不在电源电压范围内,那一定结果是错误的。
更何况你的仿真都没有“参考地”!那么其电位的基准又在哪里呢?

网友B:
电压是两点的电位之差!必须规定某一点为参考的0电位,也就是“参考地”。否则你说某点的电压(电位)谁又能知道你说的是那两点间的电压呢?

网友B:
R1与R2间的电压是多少?(假定电源负极是参考地的话),符合7楼给出的输入范围吗?再次提醒:要仔细阅读数据手册!

网友B:
哎!...........你没用任何符号表示,谁知道你用什么作参考地的呢?呵呵。。。。仿真软件也不知道。。。。

网友C:
电路有点怪。

网友B:
先前还没注意看,晕死,楼主给的图却是正反馈的。是完全错误的图!

网友C:
先看书,再来问。

网友B:
晕死!请楼主再去好好地仔细地阅读有关运放的书籍。基础知识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D:
先看书吧,运放那章知道哪些是重点和注意点了,自然会通了。

网友E:
请听小弟弟一言 这乃恒流源电路  MULTISM 仿真有时候确实有点问题   把电源 分开供 别连一块  再试试 把地啥的也给接上 别裸奔 对哟 楼主咋没接地

楼主(点评):
请问是哪里需要接地?R2的下端运放的4脚不是已经接地了吗?

网友C:
这个图跟你的图哪里是一样了?

网友F:
你这个电路是正反馈,你怎么调参数都是没有用的。
2脚+ --->  6脚- --->Q1C极+ --->  2脚+

网友G:
错误有3:1,仿真必须要有地电位,你没有,2.358的共模电压范围是VCC-1.5V,是不是超出电压输入范围了,你电路的实际共模电压是11.8V 3。现在的接**反馈,应把输入脚相反一下。

网友B(点评):
正确!不过还有一错误:是正反馈!正确的是应该用负反馈。

网友H:
ji zhui di he dian yuan fu bu shi yi jian shi

网友I:
电路应该不行,你要做什么呢?可调恒流源吗??电路输入已经超了运放范围不可能工作呀

网友J:
楼主的图是错的吧。运放输出高电平的时候,运放负输入端输入的确实低电平,无法形成负反馈。你运放负输入应该在三极管射极接,射极对地拉一个电阻。

网友:
运放虚短虚断,要理解,再看你的实际电路各点电压是否正常,不正常又是哪里不正常。

网友K:
恒流源电路,明天再研习

网友L:
无参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