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电路滤波问题

楼主(2013-10-15):
我要做个电话加密机,导师给的整体结构图是这样的,不过电话电源那部分怎么滤波啊,要做到单纯供电,不影响前后语音信号,谢谢

网友A:
恒流(高阻抗,尽可能降低对信号的影响)+滤波、稳压(滤除信号,取出直流部分作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恒流(高阻抗,尽可能降低对信号的影响)+滤波、稳压(滤除信号,取出直流部分作电源) ...

电话线上的电流本来就小,用高阻抗不会使电流过小无法带动后面的电话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话线上的电流本来就小,用高阻抗不会使电流过小无法带动后面的电话吗 ...

这个高阻抗是对交流信号而言!并联上高阻抗才能尽快能减少对信号的分流影响。而对直流而言其阻抗并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高阻抗是对交流信号而言!并联上高阻抗才能尽快能减少对信号的分流影响。而对直流而言其阻抗并不高! ...

那这个电路要怎么搭呢

网友A:
自己总该要做点事情吧?别只做信仰“拿来主义”的“伸手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总该要做点事情吧?别只做信仰“拿来主义”的“伸手党”!

那您再多指点一下吧: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