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一个uart可以带两个485芯片吗?

楼主(2013-10-15):
     最近在做一个方案,芯片自带两个uart,由于485总线上节点比较多,超过50个了,故开始采用了两个uart接两个485芯片,然后每个485总线上挂32个485节点,但现在需要GSM模块,GSM也是靠串口通讯的,因此占据了一个uart,我现在设想是,一个uart带两个485芯片,然后主机去轮询每一个485节点,不知道这样可不可行?

网友A:
看你的速度了,50个节点的话应该可以通过继电器切换通道进行采集,不过我怎么觉得你50个节点挂到同一个485上不行吗。如果必须要两路采集的话,共用同一个串口只能通过继电器进行通道切换了。50个速度要求不是坟高的话没什么问题了

网友B:
当然可以,我就这样用了,485芯片的发送引脚(DI)并联,接收引脚(RO)用低压差二极管做成与门,单片机的接收引脚上拉。
话说用好的485芯片,一片就可以带50个从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速度了,50个节点的话应该可以通过继电器切换通道进行采集,不过我怎么觉得你50个节点挂到同一个485 ...

为什么要用继电器?我看485手册,都没有写能带多少个节点,所有不想冒险,故用两个485芯片,这样也好扩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可以,我就这样用了,485芯片的发送引脚(DI)并联,接收引脚(RO)用低压差二极管做成与门,单片机的接 ...

嗯,谢谢你的回复了,还是用两个485芯片的好,也方便后期的节点扩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可以,我就这样用了,485芯片的发送引脚(DI)并联,接收引脚(RO)用低压差二极管做成与门,单片机的接 ...

RO为什么不能并在一起呢? 单片机接受引脚必须上拉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要用继电器?我看485手册,都没有写能带多少个节点,所有不想冒险,故用两个485芯片,这样也好扩展 ...

你看美信的datasheet,是否有说明能接多少个节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RO为什么不能并在一起呢? 单片机接受引脚必须上拉吗?

至于为什么不能直接并在一起,自己弄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至于为什么不能直接并在一起,自己弄明白

我硬件不在行啊,麻烦你还是指点下啊

网友C:
有些485芯片本身可以带很多结点,有说200多个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些485芯片本身可以带很多结点,有说200多个把

MAX485的芯片手册上写到:与标准RS-485 驱动器( 最多32 个收发器) 的单位负载( 12kΩ输入阻抗) 相比,MAX487与MAX1487具有48kΩ输入电阻,1/4单位负载的接收器输入阻抗,在一条总线上允许最多挂接128个收发器。
     如此看来   我用MAX487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看美信的datasheet,是否有说明能接多少个节点

不用继电器可以,反正就是一个通道的切换你实现了就行了,这没什么切换的方式有许多 种了

网友D:
为什么 要用两个 485芯片  理论上应该可以挂 0xFF个设备   换个485芯片 一片就搞定!!!还有 一个串口 挂两个 485  就只能发数据  收数据就会冲突,你不觉得么???

网友D:
除非 用继电器切换  你想 两个485 同时双工 工作 怎么可能!!!

网友D:
还有 主机询问 节点 那是针对一片 485 而言 !!!两片485 你怎么询问节点???

网友E(点评):
二片同时发送查询啊,就是地址要统一编码。

网友E(点评):
这样的话,命令发下去后,只有一个485有返回数据

网友F:
肯定不能并在一起,我们这样用过,结果,板子直接废掉了。。原因吧,你自己认真分析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A:
什么节点了,一个485没有什么协议了。只不过提供一个物理的通道。你对挂在485上的设备都 是通过地址查询的,每个设备都有一个惟一的地址。具体怎么操作是看你的通信协议了,我建 议楼主找块开发板体会下485的操作在考虑其他的问题了

网友G:
看了下,没有看出来有实际意义

网友E:
可以的,只要485挂的节点地址是唯一的,在发送时,全部节点都可以收到,但是只有一个节点符合才有反回,必须要反向二极管隔离,要点,保证只有一个节点返回数据。那就保证二个485的RI不会起冲突,正负电平打架。

网友H:
可以.用过.

网友B:
485本来就是半双工的,也就决定了:在任何时刻,只能有一个器件(这个器件不分主机和从机,只是能发送的节点)发送,所以即使2个485甚至更多485芯片接在一个串口上,都不需要进行通道切换(即确定哪片485工作),关键是防止输出信号出现竞争现象,再者就在防止了竞争现象后,不能对信号衰减的太厉害,影响识别。所以才说用低压差二极管做与门。
不知道的,就不要随便说不行,建议自己试试。我说行,是建立在可行的理论基础上,另外进行实际验证的。另外单片机是STM32,3.3V电平,理论上5V电平的单片机,做与门的二极管压差可以高一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肯定不能并在一起,我们这样用过,结果,板子直接废掉了。。原因吧,你自己认真分析一下就知道了 ...

你们的板子只要将线在合适的地方切断,串上合适的二极管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G:
看了下,没有看出来有实际意义

假如有100个多甚至更多的节点,只有一个串口的情况,就有意义了。
虽然美信有的片子标称可以带128个甚至更多的节点,这时的要求就比较严格了,通常情况下是大大满足不了的,所以整体性能严重打折。
另外即使最终能达接近性能,那么线材成本、施工成本、485器件成本加一起,比这个485并联方案要高不少的

网友I:
为什么要用低压差二极管做与门呢,直接用一个多输入的与门就行了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你们的板子只要将线在合适的地方切断,串上合适的二极管就可以了

你说的对,就是这样。要不去掉一个485,要不就加二极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I:
为什么要用低压差二极管做与门呢,直接用一个多输入的与门就行了啊。

用一个多输入与门的综合成本 比 用二极管的综合成本高多少,计算过没?

网友J:
线与与线域啊

网友K:
我用的ADG619来切换485,波特率38400,15ms切换一次485没有问题!

楼主(2016-05-25):
不知道是不是电路设计有问题,我现在一个485上挂了三个485设备,数据通过串口发送到485,每次都要等很长的时间才能把485转成接收模式,否则数据发不出去,这样就导致了我轮询的时间比较长,我现在是50ms轮询一次,如果这样,要是再挂几个设备,那不是要更长的时间啊,你15ms轮询一次是怎么做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用的ADG619来切换485,波特率38400,15ms切换一次485没有问题!

不知道是不是电路设计有问题,我现在一个485上挂了三个485设备,数据通过串口发送到485,每次都要等很长的时间才能把485转成接收模式,否则数据发不出去,这样就导致了我轮询的时间比较长,我现在是50ms轮询一次,如果这样,要是再挂几个设备,那不是要更长的时间啊,你15ms轮询一次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L(2021-09-04):
画出图,方便交流

网友M:
接那么多节点,你要考虑的是485芯片驱动能力问题,以及更重要的信号分配问题,尤其你的线超过一百米长,又有点节点远,有的节点近,这样有些节点就会收不到信号。
你一个串口就够,做成485集线器,一个串口,n个485芯片。在一个串口一个485芯片的电路基础上,增加多个485芯片,串口的TX可以直接接多个485芯片,串口的RX要用多个肖特基二极管(1N5819)分出来,到接到485芯片。简图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