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新手!!刚画完求指教!!!!

楼主(2013-10-15):
新人!

求指教!

网友A:
r3的2pin和D2_2pin可以抄近路铺铜。

楼主: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amp;fromuid=1111332
这里的电路我是为了确保先稳压滤波后再过电压过去!!直接连的画也是可以!!
我是这么认为的!!!

网友B:
D1的封装正负极是对的,但你的GND是接正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D1的封装正负极是对的,但你的GND是接正极的

好眼力。。
求大力拍装

网友C:
导线之间的安全间距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导线之间的安全间距够吗?

最小间距在0.3mm  铜柱端间距5.7mm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咋的了?

网友D:
40mil的线能承受1A左右电流
间距我画一般就是10mil  (可能是线多宽间距就是多少吧  我也是新手求大神补充)

楼主:
引用 网友D:
40mil的线能承受1A左右电流
间距我画一般就是10mil  (可能是线多宽间距就是多少吧  我也是新手求大神补充 ...

我本想间距在大点,但是有些引脚间距就那么点也没办发。。。10mil按理论说是没有问题,但在生产中会有点麻烦!!!容易引起连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