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em78p447中断

楼主(2013-10-15):
em78p447 我用tcc 跟 外部中断的时候  有时候外部中断标志位没有置1  但是有外部中断信号的
我设置了tcc的分频比 越低  这重现象越容易出现,求指点! 难道tcc的中断 会影响 外部中断吗?我把tcc 的中断时间设置的 越短 越容易出现这个情况
我在中断里设置 page 了

网友A:
用仿真器仔细抓一下,为了避免干扰,测试时可在外部中断脚上挂一个施密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仿真器仔细抓一下,为了避免干扰,测试时可在外部中断脚上挂一个施密特 ...

我这个中断信号 是运放 比较器信号 的中断信号  还有 447的外部中断引脚 不就是施密特输入的吗

我现在有个推测 就是 程序在执行 清0 tcc 标志位  中断程序的时候 刚好有外部中断信号 连同外部中断信号 一起清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仿真器仔细抓一下,为了避免干扰,测试时可在外部中断脚上挂一个施密特 ...

我这个外部中断信号是 比较器出来的  还有447的中断引脚 不就是施密特输入的吗
  我现在有个推测 就是 我在 清0 tcc标志位的时候  刚好来外部中断信号 会不会连同
外部中断信号 的中断标志位也清 0 了

或者 tcc 中断 跟外部 中断 一起用 本身就有问题

网友B:
中断的入口只在0页,如果中断了有页面跳转,就必须小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