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KW68F80是哪个厂家的单片机?

楼主(2013-10-15):
如题,哪位大侠知道的告诉一下,大概什么价格?

网友A:
知道,应该是台湾那边的IC吧,你有没有脚 位看或者其它信息的啊

楼主:
没有脚位图,封装是QFP44

网友B:
晕 这样的单片机肯定是自己定义的 还没见过这样的单片机啊  奇怪了

网友C:
不了解,LZ是想采购这一款吗?封装是QFP44的我们有,但是具体的不知道数据啊

网友D:
这个应该是自己打上去的吧

网友E:
这款查不到,不过可以给你介绍一款 SLH89F5116  QFP44封装

网友F(2015-01-15):
宁波科威电子的芯片,一家方案公司,晶圆是用的合泰的,不过脚位打乱了

网友G(2015-04-09):
引用 网友F:
宁波科威电子的芯片,一家方案公司,晶圆是用的合泰的,不过脚位打乱了

确定是合泰的吗?

网友H:
既然不知道了,还不如重新选型呢?

网友F(2015-09-15):
引用 网友G:
确定是合泰的吗?

确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