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急!关于以太网,网络变压器的问题---(补充)

楼主(2013-10-15):
正在挑选一块网络变压器,发现一个问题,急需请教各路大虾!!!
网络变压器的中心抽头原理图显示不一样啊,如下两个图:

图一  HX1305NL

图二  H1121

原理图中黑点应该表示变压器的同名端吧,以上两个变压器能互换使用吗?是不是实际结构一样,只是原理图表示不一样?怎么理解啊?
//////////////////////////////////////////////////////////////////////////////////////
///////////////////////////////////////////////////////////////////////////////////////
感谢大家的关心,但是这几天忙着,就忘了回帖了:$····
看来是我没有没有把问题描述清楚,我把图再重新重点标注一下,大家应该就能看出不同之处了:
我说的不同之处是变压器的结构,而不是接线端子,如两图中红色框内的内容:单从原理图中看,图一的变压器从中间抽头分两段,有两个同名端;图二的变压器在中间抽头处是连续的。这样表述,那问题应该比较明显了吧。

                    图一  HX1305NL

           图二   H1121

网友A:
除了编号不一样,其他没看出来什么不一样

网友B:
这会儿两个图一样了——把图二15号端子换了个位置画出来

网友C:
没看懂啥意思哦

网友D:
不是太懂。。。

网友E:
结构不都一样吗!

网友F:
这个没什么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编号不一样,其他没看出来什么不一样

感谢大家的关心,但是这几天忙着,就忘了回帖了····
看来是我没有没有把问题描述清楚,我把图再重新重点标注一下,大家应该就能看出不同之处了:
我说的不同之处是变压器的结构,而不是接线端子,如两图中红色框内的内容:单从原理图中看,图一的变压器从中间抽头分两段,有两个同名端;图二的变压器在中间抽头处是连续的。这样表述,那问题应该比较明显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会儿两个图一样了——把图二15号端子换了个位置画出来

感谢大家的关心,但是这几天忙着,就忘了回帖了····
看来是我没有没有把问题描述清楚,我把图再重新重点标注一下,大家应该就能看出不同之处了:
我说的不同之处是变压器的结构,而不是接线端子,如两图中红色框内的内容:单从原理图中看,图一的变压器从中间抽头分两段,有两个同名端;图二的变压器在中间抽头处是连续的。这样表述,那问题应该比较明显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谢大家的关心,但是这几天忙着,就忘了回帖了····
看来是我没有没有把问题描述清楚,我把图再重新重点标注一下,大家应该就能看出不同之处了:
我说的不同之处是变压器的结构,而不是接线端子,如两图中红色框内的内容:单从原理图中看,图一的变压器从中间抽头分两段,有两个同名端;图二的变压器在中间抽头处是连续的。这样表述,那问题应该比较明显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懂啥意思哦

感谢大家的关心,但是这几天忙着,就忘了回帖了····
看来是我没有没有把问题描述清楚,我把图再重新重点标注一下,大家应该就能看出不同之处了:
我说的不同之处是变压器的结构,而不是接线端子,如两图中红色框内的内容:单从原理图中看,图一的变压器从中间抽头分两段,有两个同名端;图二的变压器在中间抽头处是连续的。这样表述,那问题应该比较明显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太懂。。。

感谢大家的关心,但是这几天忙着,就忘了回帖了····
看来是我没有没有把问题描述清楚,我把图再重新重点标注一下,大家应该就能看出不同之处了:
我说的不同之处是变压器的结构,而不是接线端子,如两图中红色框内的内容:单从原理图中看,图一的变压器从中间抽头分两段,有两个同名端;图二的变压器在中间抽头处是连续的。这样表述,那问题应该比较明显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结构不都一样吗!

感谢大家的关心,但是这几天忙着,就忘了回帖了····
看来是我没有没有把问题描述清楚,我把图再重新重点标注一下,大家应该就能看出不同之处了:
我说的不同之处是变压器的结构,而不是接线端子,如两图中红色框内的内容:单从原理图中看,图一的变压器从中间抽头分两段,有两个同名端;图二的变压器在中间抽头处是连续的。这样表述,那问题应该比较明显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没什么不一样

感谢大家的关心,但是这几天忙着,就忘了回帖了····
看来是我没有没有把问题描述清楚,我把图再重新重点标注一下,大家应该就能看出不同之处了:
我说的不同之处是变压器的结构,而不是接线端子,如两图中红色框内的内容:单从原理图中看,图一的变压器从中间抽头分两段,有两个同名端;图二的变压器在中间抽头处是连续的。这样表述,那问题应该比较明显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的关心,但是这几天忙着,就忘了回帖了····
看来是我没有没有把问题描述清楚,我把图再重新 ...

其实是一样的,只是画法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是一样的,只是画法不一样

,那我就放心了,在公司问了好几个接触网络这块的人,他们都说不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是一样的,只是画法不一样

这位大哥,可否帮我分析一下这个问题https://bbs.21ic.com/icview-396425-1-1.html,两个以太网芯片在同一块板上通过两个变压器连接,可行吗?除了步板时电路接地外,还有什么别的需要注意的地方?

网友H(2014-07-09):
   上面两款不一样的,我熟悉网络的案子,没解决可以联系我,我发资料你参考。TEL:185890974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