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NRF24L01+DMA双向通讯程序

楼主(2013-10-15):
/******************************************定时器和DMA驱动的nfr**************************************************/
#include "stm32f10x_nvic.h"
#include "stm32f10x_gpio.h"
#include "stm32f10x_spi.h"
#include "stm32f10x_rcc.h"
#include "stm32f10x_dma.h"
#include "stm32f10x_exti.h"
#include "DMASPI_nfr24l01.h"
#include "stm32f10x_tim.h"
#include <absacc.h>
#include "../SystemConfig/Board.h"

#include "nrf_dma_cmd.c"
#include "tim2_dma_irq.c"

/***********************************初始化nfr           *************************************/
u8 DMASPI_nfr_Init(void) {
        vu8 tmp=0;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tim2初始化
          /* Timer configuration in Encoder mode */
          TIM_DeInit(TIM2);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clock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TIM_TimeBaseStructInit(&TIM_TimeBase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2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2;        //抢先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2;                //子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65535;           //重载定时器周期,ARPE=1时更新事件时//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                    //定时器时钟分频数,下次更新事件时采用//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设置时钟分割//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这个必须的,会触发更新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ClearFlag(TIM2, TIM_FLAG_Update|TIM_IT_CC1|TIM_IT_CC2|TIM_IT_CC3|TIM_IT_CC3);
          TIM_ITConfig(TIM2, TIM_IT_Update, ENABLE);
        TIM_Cmd(TIM2, ENABLE);
//spi DMA clock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SPI2, ENABL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spi gpio spi2主模式  //clk mosi out  //miso 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CSN CE out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NFR_CSN_IOBIT | NFR_CE_IOBI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NFR_CTRL_IOPORT, &GPIO_InitStructure);
//IRQ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NFR_IRQ_IOBI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NFR_CTRL_IO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中断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1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3;        //抢先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子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B, GPIO_PinSource1);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1;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下降沿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        EXTI_GenerateSWInterrupt(EXTI_Line1);

//TXDMA
  /* SPI2 TX USED DMA */
          DMA_DeInit(NFR_SPI_TX_DMACHANNEL);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32)(&(NFR_SPI->DR));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NFR24l01_TX_Buffer;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DST;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1;  //第一次初始化发送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Medium;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NFR_SPI_TX_DMACHANNEL, &DMA_InitStructure);
  /* SPI2 RX USED DMA */
          DMA_DeInit(NFR_SPI_RX_DMACHANNEL);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32)(&(NFR_SPI->DR));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NFR24l01_RX_Buffer;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Medium;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NFR_SPI_RX_DMACHANNEL, &DMA_InitStructure);
/*  dma接收中断*/
        NVIC_Struct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DMA1_Channel4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3;        //抢先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子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spi2:
           SPI_I2S_DeInit(NFR_SPI);
           SPI_Cmd(NFR_SPI, DISABLE); //必须先禁用,才能改变MODE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全双工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主模式,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8位,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Low;                                //空闲时钟低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1Edge;                                ////第一个时钟的下降沿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软件nss,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8;//时钟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MSBfirst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SPI_Init(NFR_SPI, &SPI_InitStructure);
        NFRSPI_DATA=0xff;
        /* Enable SPI_SLAVE Rx request */
          SPI_I2S_DMACmd(NFR_SPI, SPI_I2S_DMAReq_Tx|SPI_I2S_DMAReq_Rx, ENABLE);                 //允许DMA请求
          SPI_Cmd(NFR_SPI, ENABLE);
        DMA_Cmd(NFR_SPI_RX_DMACHANNEL, ENABLE);
          DMA_Cmd(NFR_SPI_TX_DMACHANNEL, ENABLE);
        DMA_ITConfig(DMA1_Channel4, DMA_IT_TC, ENABLE);                        //开启中断

        NRF24L01_Status=0;                                                        //初始化全0
        while ((DMA1->ISR & DMA1_FLAG_TC5)==0);                //等待发送完成
        Time2_Counter=0;while (Time2_Counter<4);
        NFRSPI_CE=0;NFRSPI_CSN=1;                                        //初始CNS电平
        Time2_Counter=0;while (Time2_Counter<4);

        tmp=NFRSPI_DATA;        //清空接收
        return NRF_BaseSetting();
}

网友A(2015-03-26):
楼主双向通信怎么做啊

网友B:
cs引脚怎么搞。

网友C:
做产品的时候,DMA用到什么地方呢,有什么优势,对代码运行的稳定性有什么帮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