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蚊蝇拍的原理图想到的问题

楼主:
下面是电子蚊蝇拍的原理图,看了后有个问题:
1. 1600V的高压,虽然电流很小,难道对人体安全无危险吗? 那我们平时所说的高压电线,也是高压,为什么它很危险?
2. 另外,如果大电流流过人体,但电压很小,会不会对人体造成危险?

网友A(2013-10-15):
回答2:如果电压很小,电流也很小。

网友B:
看看电工基础,俺也说不好

网友A:
回答1:下雨天,天上的水,高不高。

网友C:
1,高压线危险,是因为它的电流大,
2,因为人体电阻比较大,所以限制了流过人体的电流,如果人体电阻比较小,就算电压很低,照样能电死人,电之所以伤人,不是因为电压,而是因为电流,而人体的电阻又限制了电流,而人体电阻是不变的,所以电压越高,通过人体的电流越大,越能致命,用欧姆定律算一下就知道了,电压、电阻、决定了电流、也决定了对人的伤害程度,不知道这样说你明白了没有

网友C:
而且,只要电流足够小,就算上万伏的高压,也伤不到人,人体不是经常带有上万伏的高压静电吗

网友D:
打死人的是电流而不是电压。电蚊拍的高压发生部分内阻很大,带负载能力很小,你一接触上去,电压就降下来了。电网的高压是要带负载的,内阻小,可以提供的电流大,所以人摸上去要电死。

另外一点,电蚊拍的高压是加在两个网面上的,对大地没有构成回路,你就是摸上去,充其量高压只加在你手指的皮肤上。电网的高压是对大地有分布电容的,你摸上去,电流将贯穿你全身。

网友E(点评):
这个才是正解。能量太少的话电流根本上不去。

网友F:
人触电后对生命的危害比较复杂,要简单地讲清楚也不容易。但是对学电子的人来说,这样讲楼主也许更容易理解些(但这绝对不是严格的触电危害的机理,这是这样讲比较容易理解而已):
1、触电的危害是外界(电)能量对人肌体的侵害。能量越大损害越大。
2、为便于说明,假定人体电阻不变(实际情况,人体的体电阻是分布在一定范围内的,且随着触电的过程,会发生改变)。那么其上的电流与电压具有一定比例关系。所以说触电时如果电流很小那么其两端的电压也一定不高,其功率也很小。也就是说侵害人体的能量也很小,所以是安全的。同样如果电压很低,那么电流也一定很小,同样是安全的。需要理解的是,电蚊拍的电压很高是指的其开路电压很高,但其内阻非常之大,即便是短路其电流也很微小。只要人接触到其两端,其电压必然迅速下降。所以对人来说是安全的。而对蚊子来说,因其个头很微小,那一点点能量对蚊子来说已经足够使其丧命。
3、至于高压供电网,由于其要对大量的大功率负载供电,也就是说要向从多的负载提高非常大的能量,那么其内阻一定要很小才行。要是人碰上去,其上的电压几乎不会受影响,那么流过人的电流也是很大的,同时又始终承受着高电压,所以能量是巨大的,足以使人毙命。所以是非常危险!非常危险!非常危险的!!!

受到警告 10

网友G:
ren ti dian zu yu liu guo dian liu de pin lv cheng zhi shu guan xin

网友H:
人体皮肤电阻很大,如果将电极插入到血肉里面,电阻才几百欧,如果电极插到心脏处,估计5V干电池都能把你电死

网友I:
这玩意  保证电不死你  高压包  玩了很久  没有问题  楼主

网友J:
回答第一个问题:经过实验验证人体有个安全电压36v,超过36V就对人体产生危害了,
回答第二个问题:假如你认可我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就是人体能承受的安全电压是36v,那么我们假设人体的电阻是1000欧姆(当然人与人的情况不同,还有所处的环境不同,例如潮湿的环境,人体电阻也不同)那么根据欧姆定律,我们可以知道I=U/R=36/1000=36ma,也就是说当人体电流超过36ma就达到人体所承受的安全电压了,在高于36MA就有生命危险了。    电压小电流大是存在的,例如恒流源。

网友K(点评):
你说的三极管是快饱和时VCE吧,其实欧姆定律适用于无源器件,不适用于有源器件。

网友K(点评):
随电流增加,电压也增加。

网友L:
lz,电话线在来电时候,电压有70多伏,你见过有人接个电话被电死的嘛?

网友M(点评):
有啊 上次不是有个接爱疯被电死的嘛 ~ 哈哈 ~笑话了。。

网友N(点评):
电不死 但 我觉得还是很提神的

网友O:
它的功率小  所以没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J:
回答第一个问题:经过实验验证人体有个安全电压36v,超过36V就对人体产生危害了,
回答第二个问题:假如你 ...

关于第一个回答,这可不是那么简单的“实验验证”,36V仅仅只是某一个规定而已,“规定”的级别挺高,但也不保不对人体产生危害。这是要懂得的
关于第二个回答,既然“知道I=U/R”,何来“电压小电流大是存在的,例如恒流源。”之谈?

网友J:
引用 网友B:
关于第一个回答,这可不是那么简单的“实验验证”,36V仅仅只是某一个规定而已,“规定”的级别挺高,但 ...

关于我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我只是把我初中所学的36V安全电压,呈现出来,同时也为了方便我回答第二个问题时计算用,当然36v的安全电压也是人为规定的,每个人的情况不同,所能承受的安全电压所不同。至于实验验证,所有的理论都要建立在实验的基础上,不然这个理论很难被大众接受。

关于我回答的第二个问题,我使用了欧姆定律计算电流值的大小,这个应该没有问题吧,至于我为什么说“电压小电流大是存在的,例如恒流源”,我是看二楼说的“
如果电压很小,电流也很小。”我不赞同。所以顺便加了加了句“电压小电流大是存在的,例如恒流源”。

网友P:
是电流导致人死亡的,而且电流不需要很大。你身体的电阻一定,则夹在你身体的电压越高,流过的电流就越大,前提当然是这个电压源有足够功率。
而且电流需要回路。鸟儿站在电线上不会有事。但电压高到一定的时候,还是扛不住的~高压电会击穿空间放电形成回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P:
是电流导致人死亡的,而且电流不需要很大。你身体的电阻一定,则夹在你身体的电压越高,流过的电流就越大, ...

还有分布电容产生的电流,因此即使没有接地,这个电容电流大了,也会致命。

网友B:
引用 网友J:
关于我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我只是把我初中所学的36V安全电压,呈现出来,同时也为了方便我回答第二个问题时 ...

1. 我想说的是,“36V”是由顶级专家组规定出来的标准(既是标准,适用范围内无条件接受),其中确有实验,但是不属于验证出来的
2. 无论是“恒流源”或什么源,I=V/R不可动摇!2楼所言不错,是你错了

网友Q:
最好的解释就是W=I2R

网友N:
楼上 才是真理

网友R:
我手臂曾经被液晶屏背光逆变器上万V电压打一个小洞 ,像被什么咬了一下 ,能闻到一股烧焦的味道

网友S:
正如17楼所说的功率问题,功率太小,电压高也电不死人。

网友T:
人体过电流因人导电阻不同而不同!

网友U:
引用 网友R:
我手臂曾经被液晶屏背光逆变器上万V电压打一个小洞 ,像被什么咬了一下 ,能闻到一股烧焦的味道 ...

我也被高压包和电源打过,手指有个洞,烧焦的味道,至今还心有余悸!

网友U:
引用 网友T:
人体过电流因人导电阻不同而不同!

不管人体电阻有多大,都扛不住的,做什么事还是小心的为好

网友V:
致命的原因都是因为电流而非电压

网友W:
电流小是关键

网友E:
引用 网友H:
人体皮肤电阻很大,如果将电极插入到血肉里面,电阻才几百欧,如果电极插到心脏处,估计5V干电池都能把你电 ...

要直接插到主干神经上,几十mV就可能电死人

网友X:
这个俺一直没敢用手摸,怕死

网友Y:
如果这个能电死人,就不会让拿出来卖了。。。。安全局都是干嘛的

网友Z:
引用 网友J:
关于我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我只是把我初中所学的36V安全电压,呈现出来,同时也为了方便我回答第二个问题时 ...

嗯,我能理解2楼的意思,对人体来说,他的说法是合理的。
我认为您的说法不准确,欧姆定律是正确的,恒流源也逃不开,所以电压小电流大是存在的,那就一定是电阻小。
电阻要是大,那么恒流源也要提高电压才能恒流。
针对讨论的是人体安全性,您这简单的一句话容易引起误导,您说是吗?

楼主:
各位,那鸟儿站在高压电上怎么没事?我想鸟的电阻比人体还小吧!

网友B:
楼主怎么知道它比人体电阻小?
楼主顶天立地怎是鸟儿比得了?

起码人的肉比鸟多,比鸟重!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各位,那鸟儿站在高压电上怎么没事?我想鸟的电阻比人体还小吧!

你让它脚跨两条线的站,看看有事没事呢?

那你的意思是说如果人用两只手吊在同一根高压电线上也没事?

网友D:
引用 网友D:
你让它脚跨两条线的站,看看有事没事呢?

人吊在一根线上当然没事咯,高压电电流很小,在这么长的距离上产生的压降非常非常小,根本打不了人。但是你跟鸟不一样,鸟小,不会与旁边的高压线或者铁塔之间拉出电弧,人大,在上面就相当于一个放电针,达到拉弧的条件会拉弧,但绝对不是因为一根线打死的。

简单来说,人在一根线上是“等势”的。

网友AA:
引用 网友D:
你让它脚跨两条线的站,看看有事没事呢?

如果腳是懸空的話,用手吊著是沒問題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A:
如果腳是懸空的話,用手吊著是沒問題的

对,但是别离铁塔太近。

网友B:
鸟儿站在高压线上安然无恙——最早见于半个世纪前的10万个为什么
至今,古老问题依然存在

网友AB:
时间短时关键。
既然有高压,就有大电流。不过马上就降下来了,时间非常短。

网友:
不说什么,多看书吧。

网友AC:
这个要看有多大的功率,能量越大伤害越大的!

网友AD:
引用 网友Z:
嗯,我能理解2楼的意思,对人体来说,他的说法是合理的。
我认为您的说法不准确,欧姆定律是正确的,恒流 ...

人的电阻是一定的

网友:
电流很小,小到很安全,能量很小!但高压线就不一样了,你碰上了,就会有很大的电流流过你,瞬间毙了。
还有了,你说的,大电流流过你的体内,但电压很小,很矛盾,违反欧姆定律,大电流乘以人体电阻,那必然是个大电压,不存在小电压的情况。

网友AE:
光子的速度很快吧?但普通光打在你身上根本没事。
一个光子的能量很小吧?不过拿激光枪打你就不一样了。
https://bbs.21ic.com/icview-629695-1-1.html

网友AF:
还是以身试验下比较能够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