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M32F051C8 SPI2无效

楼主(2013-10-15):
最近使用STM32F051C8 ,在调试spi的时候,使用库文件例程配置spi1成功。
后调试spi2的时候,spi口无输出,时钟,mosi都高态无输出。
请问,是spi2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吗?

网友A:
SPI2的寄存器配置成功没有?如果没有,说明之前SPI2模块的时钟都未使能。

楼主:
我2了.....还是使能APB2的时钟,SPI2应该是APB1时钟。

楼主:
现在怎么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