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mplab怎样和icd2连接仿真

楼主(2013-10-15):
找不到 Linker Script怎么样在线仿真 用的是picc的c语言编译器

pic20131012082812 (1).jpg (14.39 KB )

网友A:
代码在MPLAB编译正确后,点击MPLAB中的DEBUG菜单栏,里面有一个工具菜单,在里面选择ICD2工具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代码在MPLAB编译正确后,点击MPLAB中的DEBUG菜单栏,里面有一个工具菜单,在里面选择ICD2工具即可 ...

不是还要在Linker Script追加一个没有i的头文件吗

网友A:
MPLAB和ICD2的连接和代码没有关系,没有任何程序代码,MPLAB也是可以和ICD2连接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