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642+RTDM和XTDM寄存器如何设置

楼主(2013-10-15):
我最近在用DM642 MCASP+EDMA做声音回放,遇到了以下问题不知该如何解决,哪位大神在这方面比较了解啊帮我解决解决!!!在此先谢谢大家啦!!我怀疑是设置的问题 因为我听到回来的声音了,就是有许多杂音好像是被什么打断了声音连接不上了???还有就是我的EDMA中断在没有发送数据的时候也能进去是怎么回事啊???按理应该是EDMA从MCASP接受或者发送完数据之后才会进EDMA中断啊????纠结中。。。。。

网友A:
声音不连续  肯定是别中断连续打断  导致声音质量受损
DMA中断一直进入  你在看看相关的设置

楼主:
是的,我在调试的时候是看到中断一直进去的,而且在我没有发送声音信号的时候也能进去,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这是DMA设置的问题吗?还是我的MCASP 的设置问题呢?你有时间吗,我发给你帮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