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哪个是MOS管?

楼主(2013-10-15):
想选择ST的MOS管,可是本人e文不好,不知道哪个是MOS管。

请问,下图中,哪个是MOS管?
谢谢!

网友A:
http://www.st.com/web/en/catalog/sense_power/FM100

网友B:
干嘛非得ST的
vishay
的看看,中文的
http://www.vishay.com/

网友B:
mosfet 点开 自己根据要求选择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指点!

我想找个小封装、小功率的NMOSFET,工作电压1.35V,蓝牙耳机上用的。

楼主:
找了个小封装的,STR2N2VH5:
如下图:

图一:

图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干嘛非得ST的
vishay
的看看,中文的
谢谢大侠的指点!
在vishay找到了适合蓝牙耳机的小封装N MOSFET,从资料上看,Si8802DB还是个新品,不知供货咋样,和代理商联系下.

网友C:
教你一招嘿嘿用 google 浏览器翻译,在 ~ @ & E 网上也不会迷失:lol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教你一招嘿嘿用 google 浏览器翻译,在 ~ @ & E 网上也不会迷失

实用!
谢谢大侠指点!

网友D:
教你一招嘿嘿用 google 浏览器翻译,在 ~ @ & E 网上也不会迷失

网友E:
对头,一直用谷歌浏览器

网友F:
很实用  很不错  谢谢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指点!

网友G:
读英文datasheet能力要加强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教你一招嘿嘿用 google 浏览器翻译,在 ~ @ & E 网上也不会迷失

:handshake

楼主:
引用 网友I:
MOS管不是ST的就一定好,我们鼎日的也很不错呀,性价比高,型号齐全,交期短。
QQ:2977769848,加了你肯定不 ...

thank you!
add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