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问题求教!

楼主(2013-10-15):
当时设计产品的时候没有考虑到供电问题。现在想加一个单片机控制继电器供电(A板),原来控制仪为(B板),A板和B板只能公用一个地址,设想当我485向A板发 地址+开电 命令的时候,由于B板没有供电,所以A板应该能正常接收, 当我发送地址+关电 命令的时候,由于A板和B板公用一个地址,而且都在工作状态,A板能正常接收关电命令吗?

网友A:
接收有什么问题?只要不响应发给A板的命令就可以,也就是说AB两板的命令不冲突——无共同的“命令字”!要注意的是不要同时“发送”信号(比如对命令的“答复”),两个同时发送是要冲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有什么问题?只要不响应发给A板的命令就可以,也就是说AB两板的命令不冲突——无共同的“命令字”!要 ...

也就是说地址可以一样 只要A和B对各自命令响应就行。  是不是我上位机发个指令,A B都会接收,只是响应命令端处理数据?

网友A:
发送是“说”,几个人同时“说”就会影响“听”,而听不清楚。即便听清楚了也不知道听谁的好。
接收是“听”,大家都“听”一个人“说”,只是与我无关的我“只听不做”而已。

网友A:
与己是否有关?1、看名字是否对?——地址是否正确。2、看任务是否与己的“工种”相符?——任务是否匹配。
说白了,就是要做好命令与任务的对应关系(准确的逻辑关系,不能有“二意”)。否则要乱套。

网友B:
楼上说得好。一个家庭地址住四口人,四个人名字不一样,所以不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