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FGPA DVI TFP401A

楼主(2013-10-15):
想用fpga接收处理经过 TFP401A 解码芯片解码的 DVI 信号(来源于1024*768 的显示器),然后存于SDRAM中。
问题是下载的TFP401A datasheet没有输出时序图,fpga应该按照什么协议来接收处理TFP401A 输出的RGB和控制信号?

网友A:
如果没有时序图看看是不是标明了输出遵循哪个标准,一般应该是VESA标准。

网友B(2018-01-22):
楼主做出来了么,能把大概资料共享一下不?

网友C:
401硬件配置的啊,配对了没道理不出
看看DVI信号有没有进来
先要解决EDID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