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413驱动液晶屏

楼主(2013-10-15):
我用msp430f413作为主控板的cpu,通过bsl往430写程序,来进行调试.最近一年有三个主控板的液晶屏显示不正常了(显示的是乱码);一直找不到原因.
1.怀疑是不是驱动频率过大把屏幕烧坏拉?
2.请问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都是有什么?

网友A:
能显示乱码应该不是屏坏。有可能是干扰或者焊接等影响到操作液晶屏的时序。

楼主:
三个主控板,不能清楚的显示,就是那种模糊的显示.液晶一共七位,两个主控板基本没显示;有一个主控板就一位是乱码,其他六位正常.我的主控板已经作成产品,产品能正常工作.问题就是我拿主控板调试的时候,出现显示的问题.急急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显示乱码应该不是屏坏。有可能是干扰或者焊接等影响到操作液晶屏的时序。 ...

有没有可能是我驱动的频率过高,把液晶屏烧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可能是我驱动的频率过高,把液晶屏烧坏了?

:L不太可能。没听说过频率高可以液晶的。你可以降低频率试试~~
只听说过电压或者电流高能损坏液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