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升压电路问题

楼主(2013-10-15):
大家好,我是新手正在设计一个升压电路,就是把2节电池的电压(3.3V)升到5V输出,但是在测试时候发现经过升压电路的电压会慢慢的降低一直到0,请问这是什么情况呢?谢谢大家~  升压芯片我用的是MAX8815A,参考的是下面的电路图:

网友A:
输出有没有带负载?DC-DC输出无负载可能进入关闭模式的。另外如果电流不需要这么大,推荐使用NCP1402,电路简单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有没有带负载?DC-DC输出无负载可能进入关闭模式的。另外如果电流不需要这么大,推荐使用NCP1402,电路 ...

您好,板子已经画完了,我是想先把电池的电压通过MAX8815A升到5V,然后再通过TLE2426I芯片降到2.5V,将这个2.5V电压作为AD模数转换的参考电压。如果没有负载会使电压降到0么?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板子已经画完了,我是想先把电池的电压通过MAX8815A升到5V,然后再通过TLE2426I芯片降到2.5V,将这 ...

没有负载可能会停,请参看该芯片数据手册上是否有最小负载电流的参数要求。

网友B:
,到2.5V要这么麻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负载可能会停,请参看该芯片数据手册上是否有最小负载电流的参数要求。 ...

谢谢了,我去查下芯片手册

网友A:
5楼提醒你了,3.3V到2.5V,一个LDO就可以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5楼提醒你了,3.3V到2.5V,一个LDO就可以搞定了。

我5V电压不仅是降到一半给AD转换座参考电压。还需要一个5V供电的输出接口,所以我需要这个5V的升压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5V电压不仅是降到一半给AD转换座参考电压。还需要一个5V供电的输出接口,所以我需要这个5V的升压电路 ...

即使这样,你的AD参考电源还是应该用3.3V接LDO,因为DC-DC的输出纹波很大,能用2.5V参考电压的AD,应该是一个高分辨力的AD,这个噪声很够受的。

网友C:
用电池的产品你不考虑功耗,转换效率这些东西么,总用DC-DC转来转去的,你这效率也太低了吧

网友C:
你用的什么封装的片子

网友D:
带负载正解

网友E:
不懂,学习一下

网友F:
这个测试的时候要带负载。

网友G:
LDO,升压IC,我有.QQ:1094642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