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新手求教关于升压电路问题

楼主(2013-10-15):
大家好,我是新手正在设计一个升压电路,就是把2节电池的电压(3.3V)升到5V输出,但是在测试时候发现经过升压电路的电压会慢慢的降低一直到0,请问这是什么情况呢?谢谢大家~  升压芯片我用的是MAX8815A,参考的是下面的电路图:

网友A:
C3是不是定时电容?如果是的话,R3为什么会这么小?这样的话,C3充电很快,频率很高。。刚上电时正常,说明芯片起振了,反馈部分为什么直接进入了第6脚?为什么没有一个电压基准,这样的话,芯片6脚检测到输出端电压一直是5V,会认为输出电压过高,会减少占空比,但6脚电位仍然太高,占空比继续减少,直至占空比为零,无输出。个人建议,在输出端串联两个电阻到地,再把这两个电阻的中间位置连接到到芯片第6脚。这两个电阻就用来分压。。。以上内容纯属猜测,不一定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C3是不是定时电容?如果是的话,R3为什么会这么小?这样的话,C3充电很快,频率很高。。刚上电时正常,说明 ...

我刚看了下,这个图R3的值给错了,我电路板上焊的是100KΩ的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3是不是定时电容?如果是的话,R3为什么会这么小?这样的话,C3充电很快,频率很高。。刚上电时正常,说明 ...

建议,这类贴子,如果木有用过这颗IC,可以建议LZ上PDF(LZ本就该这么做),当然如果你有时间有耐心可以自己去找PDF,看完之后在回贴。。。
顺便说一下,这类问题经常出现,而且都是贴一个datasheet中原理图,大部分都说仔细看了datasheet。。。最后的最后,一部分是其实木有仔细看datasheet,一部分是自己不仔细,实物中有低级误。。。所以,基本别人很难帮上忙。。。

网友C:
锂电池升压输出5V1A,2A,1A以下,可以找我,QQ:1094642907,充电iC....

网友C:
给你份PDF,给你参考下,3,.3-4.2V升压输出5V1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