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 问题

楼主(2013-10-15):
图中各个英文字母都有什么意义。比如LIB REF,PART等,他们有什么不同。
自己画了个51最小系统
上面3个图电源接口和复位电路、晶振电路里的地是接到一起的么?

请帮我看下画的图哪儿有不对的地方。
不知道多会买了3个STC89C52RC 40I-LQFP44G。腐蚀自己做PCB的话是不是腐蚀不出来。

网友A:
地是都接一起的,不接一起怎么工作。还有你出现的是什么问题?

网友B:
建议楼主先找个protel 99的教程看看
〓◆ 5天学会Protel99SE图文教程 ◆〓
https://bbs.21ic.com/icview-325694-1-1.html
〓◆ Protel99SE多层电路板设计与制作 ◆〓 ,视频版 407.2M 重传
https://bbs.21ic.com/icview-26225-1-1.html
〓◆ Protel 99se 高级应用手册两本,现成模板一坨 ◆〓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 ... highlight=%2B%2Btyw

网友C:
这些都是基础,楼主还是直接找教程看吧。加油。

网友D:
第一个问题:上面有个小问号,点了以后点你要看的位置,有帮助文件弹出来。
第二个问题:是接在一起的,但是建议把下图里的GND网络标号打开,因为有模拟数字地分开的画法,谨防出错。
第三个问题:弄PCB不要怕失败,做了在说。

网友E:
不知道从哪说起,基本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