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不到该芯片PDF

楼主(2013-10-15):
最近,在弄个智能窗帘,用到直流电机,参考别人的反馈测速电路,有个芯片丝印 ST 厂家LOG  eZ033但搜不到该芯片的资料,希望大家帮忙,认识的有资料的给我个资料吧,谢谢了,该芯片完整丝印:第一排35
第二排 : ST log 然后eZ033

楼主:
这个官网也没找到啊

网友A:
哈哈抄是不好的哥们

网友B:
估计是电机H桥驱动芯片。

你把芯片的图片和产品图片传上来看看就知道了。

这个产品我原来做过,主要由如下几点构成:
1、直流马达的正反转控制,直流马达的软启动、加速、减速控制。
2、窗帘提升的高度控制
3、窗帘百叶翻页角度的控制
4、窗帘高度的自动校正
5、窗帘零点高度的确定
6、无线遥控器
7、多组无线遥控器之间的编码分组
8、。。。

楼主:
这是那个芯片的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电机H桥驱动芯片。

你把芯片的图片和产品图片传上来看看就知道了。

版主,你好,能给个参考的电路吗?就是智能窗帘的电机控制部分,谢谢了

网友B:
看封装应该不是H桥了,那旁边还有一个继电器,那你这和我当时不太一样,你这可能无法实现软启动等

网友C:
这不是358么?

网友D:
很明显第一行的35后面还有个数字,楼主怎么没写出来呢?
我也觉得是双运放LM358。

网友E:
觉得也是运放。

网友F:
芯片不一定要使用板子上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哈哈抄是不好的哥们

O(∩_∩)O~
先模仿 才能积累别人宝贵的经验啊。只要不侵权就好了啊。

网友H:
不是ST的你在ST是找不到的,AVR的芯片

网友I:
看得我眼睛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