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楼主(2013-10-15):
请大师分析此电路上电时的各个三极管和电容电感的工作过程和最终达到什么样的状态(或是稳定或是循环振荡)

网友A:
上电时该电路存在强烈正反馈。
最终状态,不知道1N4148还是B772哪个先烧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电时该电路存在强烈正反馈。
最终状态,不知道1N4148还是B772哪个先烧毁。 ...

谢谢maychang大师的回复哈
Q1时而开启时而关闭会不会引起振荡,然后处于高频振荡的平衡当中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maychang大师的回复哈
Q1时而开启时而关闭会不会引起振荡,然后处于高频振荡的平衡当中呀?
...

画成这样,看得比较清楚。
该直流6V供电电源减去D1和R1压降,经10k电阻足以令Q1饱和,所以Q1不会时开时关,该电路也就振荡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