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教新唐 最新的M051 series bsp(非寄存器版本)的实现手法

楼主(2013-10-15):
之前,玩过新唐的nuc120,nano130, mini51,,发现和大多数arm cotex系列芯片一样,都是利用基础的CMSIS然后加库函数,记住是bsp library的形式. 当开始玩M051系列的时候, directAccess 方式没有疑问, 就是寄存器操作. 当选者bsp的时候问题来了.M051SeriesBSP_CMSIS_v2.01.002 风格迥异,想去调用之前的一些函数,比如初始化中常见的,

    /* 选择 BOD 检测到低电压时的动作是中断, 安装 BOD 中断回调函数    */
    DrvSYS_SetBODFunction(1, 0, BOD_CallbackFn);

    /* 选择 BOD 检测电压    */
    DrvSYS_SelectBODVolt(1);

    /* 选择系统时钟来源从内部 22.1184 MHz 振盪器, 禁止内部 10 kHz 振盪器    */
    DrvSYS_Open(OSC22M_CLK);
DrvSYS_SetOscCtrl(OSC10K_CLK, 0);

    /* 选择 ADC 时钟源为外部晶振    */
    DrvSYS_SelectIPClockSource(ADC_CLK_SET, 0x00);

    /* 使能 I2C    */
    DrvSYS_SetIPClock(E_SYS_I2C_CLK, 1);

    /* 写标志到SRAM来检测是否被软件复位    */
    M32(FLAG_ADDR) = SIGNATURE;
    printf("\n\n  >>> Reset CPU <<<\n");
    /* 等待讯息提交    */
    while(UART0->FSR_BITS.TE_FLAG == 0);
    /* 复位 CPU    */
    DrvSYS_ResetCPU();

,居然没办法照搬, 取而代之的是:

    /* Enable Brown-Out Detector and Low Voltage Reset function, and set Brown-Out Detector voltage 2.7V */
    SYS->BODCR =SYS_BODCR_BOD_EN_Msk | SYS_BODCR_BOD_VL_2_7V | SYS_BODCR_LVR_EN_Msk;
    /* Enable Brown-Out Interrupt function */
    SYS->BODCR &= ~SYS_BODCR_BOD_RSTEN_Msk;
    NVIC_EnableIRQ(BOD_IRQn);

    /* Get system clock frequency and PLL clock frequency */
    printf("  Change system clock to %d Hz and PLL clock is %d Hz\n", SystemCoreClock, PllClock);
    /* Run PLL Test */
    SYS_PLL_Test();

    /* Write a signature work to SRAM to check if it is reset by software */
    M32(FLAG_ADDR) = SIGNATURE;
    printf("\n\n  >>> Reset CPU <<<\n");
    /* Waiting for message send out */
    _UART_WAIT_TX_EMPTY(UART0);
    /*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Internal 22MHz */
    SYSCLK->CLKSEL0 = SYSCLK_CLKSEL0_HCLK_IRC22M;

    /* Set PLL to Power down mode and HW will also clear PLL_STB bit in CLKSTATUS register */
    SYSCLK->PLLCON |= SYSCLK_PLLCON_PD_Msk;

    /* Reset CPU */
    _SYS_RESET_CPU();
可以看出同样功能 的操作.不是换成了幅值语句就是改用了宏函数, 悄悄的玩了一场取代游戏, 用宏函数代替了原来的库函数,不知道其他的方面还有什么大的动作.新唐的库的更新有没有什么权威的资料呢?  初次设计M051,发现跨度还是大了.最近的BSP_CMSIS看上去像是直接寄存器操作和库函数操作中间的一种中间体.
    恳请大侠赐教,或者是新唐的官方来普及一下,这种变迁的好处.

bsp  (1016.67 KB )

网友A:
宏+内联函数。可以 实现类似 汇编级的效率及体积。非常给力。

楼主(点评):
谢谢9G指导. 搞c这么久 .原来还有这么好玩的东西. 好像MFC里有很多的宏

楼主(2013-11-15):
给力,M051的例子不足,但是在最新的M058S的 BspCMsis例程中,给出了很多例子. M051与之最相接 ,可以参考

网友B:
是啊,变化很大,我还是习惯原来的方法

楼主:
我也是 .不过转过来这几天 也慢慢适应了.

网友C:
还是习惯原来的方式,调用快,lz的ID好像酒鬼的

网友D:
有速度要求的时候用函数就差很多了,很多时序操作用宏等于是给以个类似函数但是比函数高速的调用,当然也带来了体积上的扩大,各有各的好处,看应用吧

网友E:
变化很快的说

网友F(2014-12-29):
3.0的库又大变样了,新唐的工程师变得太快了。

网友G:
现在都统一成3.0的BSP,不要再用旧了。日後换到其它系列时,比较快转换。

网友F:
引用 网友G:
现在都统一成3.0的BSP,不要再用旧了。日後换到其它系列时,比较快转换。

是只是为了统一风格,还是以前的有问题?

网友:
新的库好用

楼主(2015-06-03):
引用 网友A:
宏+内联函数。可以 实现类似 汇编级的效率及体积。非常给力。

九哥 悲催的是,在bsp v3.00版本,这种给力又一夜回到解放前了.... 痛苦,

网友H:
学习了,9G的经验真是丰富

网友I:
/* 选择系统时钟来源从内部 22.1184 MHz 振盪器, 禁止内部 10 kHz 振盪器    */
    DrvSYS_Open(OSC22M_CLK);
DrvSYS_SetOscCtrl(OSC10K_CLK, 0);
很简单,打开对应晶振,选择了时钟配置为0,就是禁止。

楼主:
这个明白.

网友J:
要习惯这种手法,然后就加速了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