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三相四线的功率?

楼主(2013-10-15):
三相380V电的电流是120A 80A 97A ,220V零线的电流是45A,功率和每小时用电量是多少?

网友A:
如果是阻性负载。功率=220x120+220x80+220x97=65.34(kw),每小时65.34度。

网友B:
这个有无功功率以及有功功率,如果电压和电流是无相位角(即楼上所说的阻性负载),那么计算就是上面的计算,否则就是有功电量以及无功电量都要计算在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