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信号放大同时,作为比较器输入有没问题

楼主(2013-10-15):
一个小信号,可不可以接个运放放大的同时,又连接另一个运放输入作为比较器一端比较这个信号。比较电路阻抗会不会影响到输入信号及这个放大电路的性能

网友A:
看你的信号源阻抗及放大器比较器输入阻抗。

网友B:
普通运放在作为比较器的时候要注意该运放的速度哦

网友C:
一个信号(源),分两路输出至X1和X2,是这样?那么两路之间最好有点儿隔离,比如有个电阻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普通运放在作为比较器的时候要注意该运放的速度哦

顶,说得很对

楼主:
恩,谢谢诸位的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运放在作为比较器的时候要注意该运放的速度哦

谢谢,用LM358做比较器响应时间差不多有多少啊

网友E:
应该问题不大。最好加电阻或电容隔离下。匹配这问题的话还好。因为放大器的同相端阻抗很大

网友F:
看楼上几位回答的比较草率,提醒你不要掉进坑里哦~!
TI 有篇文档专门对此问题进行了描述,总结如下,原文你可以搜:“看一个TI老工程师如何驯服精密放大器”PDF第一篇。

1、速度,速度要求低,则可以,要求高,可能不可以。这主要是因为运放从饱和态退出的时间长。
2、看运放输入结构,如果有的运放输入端并有钳位二极管(主要存在于输入结构为NPN的双极型精密运放、某些高压FET运放、某些高速运放中,为了保护NPN的BE结点不会超过反压--6V就可能造成损坏了),你要考虑你这个二极管是否会对你的电路造成影响。(比如,内部二极管把你的一个分压电阻上的电压给钳位掉了)。
3、如果运放结构没有钳位二极管,且输入为NPN型(这种情况极少),则要考虑差模电压会不会造成运放输入端损坏。
4、具有NPN+PNP复合型输入、PNP型、大部分FET型输入的运放一般没有这种6v差模电压的限制,因为一般高的PNP的击穿电压。(高速运放,高压运放需要仔细检查)。

   有输入二极管的:OP07、OP27、OPA277、OP37、OP177、NE553X、LT102X等。
   没有输入二极管的,可以直接用作比较器的:LM358、LM324、TL07X、TL08x系列。

所以能不能用作比较器,还要看你的要求,以及运放的结构,下个PDF,看看上面的运放内部原理就可以了。

码字不容易,希望给个好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楼上几位回答的比较草率,提醒你不要掉进坑里哦~!
TI 有篇文档专门对此问题进行了描述,总结如下,原文 ...

万分感谢:handsh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