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输出电容 过大 导致电压不能正常输出

楼主(2013-10-15):
大家好,
一颗DC-DC,12V转5V时(工作电流2A左右),在5V输出接有一颗470uF的电容,上电时,5V不输出,当把470uF换为100uF或更再小点,5V正常输出,IC才可以工作。求真相。。。。。。

网友A:
在上电瞬间,输出端电容电压为零的时候,会有一个极大的瞬间大电流对电容进行充电,而前级电路检测到这个瞬间大电流,会误以为过载或者短路,就会关闭输出。电容越大,这个瞬间电流也就越大,持续时间也就越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ESR

在LZ的电路里,电容ESR越小,上电瞬间IC越容易过流保护,ESR越大,电容充电越慢,上电瞬间越不容易保护,是不是这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LZ的电路里,电容ESR越小,上电瞬间IC越容易过流保护,ESR越大,电容充电越慢,上电瞬间越不容易保护, ...

lz这个问题你在2L说的过流保护的可能性比较大点。
此外,输出电容的esr引起的环路不稳定也有可能,一般ic的规格书上会有详细介绍。。。

网友C:
启动瞬间模块由于电容大导致尖峰电流大,这个也与模块的过流点设置有关。

网友D:
TI的,MP的,我后面用的都是2200uf的,也没短路保护过,你这个片子的负载能力是不是太弱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TI的,MP的,我后面用的都是2200uf的,也没短路保护过,你这个片子的负载能力是不是太弱了 ...

你确定,降压的也用这么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降压的也用这么大?

你可以看看3G模块的手册,根据材质不同,推荐1000~2200uf的电容,一般的降压芯片我就用2200uf,如果是手持的,只能选择1000uf的,2200uf的放不进去

网友E:
还是稳定性问题吧

网友F(2014-01-15):
负载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