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CS怎样使用view-graph-image的问题

楼主(2013-10-15):
/***********************************************************************
** Main Function Program
***********************************************************************/

#include "math.h"
#include "stdio.h"
#define IMAGE_WIDTH 64
#define IMAGE_HEIGTH 64

main()
{
        FILE *fi;
        int i,j,k;
        int y[IMAGE_HEIGTH][IMAGE_WIDTH];
        unsigned char id[64];

        k=128;  /*k is Threshold Value*/

        fi=fopen("D:\\Tu\\Lena64.bmp","rb");

        for (i=0; i<=16; i++)
        {
                fread((char *)id,sizeof(char),IMAGE_WIDTH,fi);
        }

        fread((char *)id,sizeof(char),54,fi);

        for (i=0; i<IMAGE_HEIGTH; i++)
        {
                fread((char *)id,sizeof(char),IMAGE_WIDTH,fi);

                for (j=0; j<IMAGE_WIDTH; j++)
                {
                        y[j]=id[j];
                }
        }

        fclose(fi);
        i=0;

        for (i=0; i<IMAGE_HEIGTH; i++)
        {
                for (j=0; j<IMAGE_WIDTH; j++)
                {
                        y[j] = (255-y[j]);
                }
        }

        i=0;

        for (i=0; i<IMAGE_HEIGTH; i++)
        {
                for (j=0; j<IMAGE_WIDTH; j++)
                {
                        y[j] = 255*((255-y[j])/k);
                }
        }

        i=0;
        i=0;
}
/***********************************************************************
** End of File
***********************************************************************/
该程序在三个“i=0”处设置三个断点后本应该可以在image中查看处理后的图像。

这个是我看例程上这样设置的,是CCS2.0版本的。因为我使用的是CCS3.3.所以这样设置
可是问题就出来了。

最后的结果就是一片空白,什么图像都没有。有人知道怎么解决吗?对了,例程是使用的DSP54X-28,而我使用的是DM642,不过我是把上面的程序粘贴到DM642的main函数中,难道是和芯片不同有关吗?还有个问题是我第一次点击“run”后"run"就一直都是灰色的,是不是说明在断点处程序没有停止呢?哪里又出错了呢?

网友A(2013-12-13):
参考一下

网友B:
start address处应该填写该数组在存储器中实际物理起始地址。也就是应该写上0x********这种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