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FSMC接口NAND控制器的MEMxHIZ参数的物理含义

楼主(2013-10-15):
MEMxSET, MEMxWAIT, MEMxHOLD,都能在NAND Flash的手册里面找到相应的物理时序参数。
但是MEMxHIZ这个参数,看了hynix和micron的几个手册,都没有找到相对应的物理时序参数。

求教大家,FSMC接口NAND控制器的MEMxHIZ参数对应的物理时序参数是谁?

网友A:
根据寄存器描述:FSMC_PMEM2..4

bits 31:24 MEMHIZx:Defines the number of HCLK (+1 only for NAND) clock cycles during which the databus is
kept in HiZ after the start of a PC Card/NAND Flash write access to common memory space
on socket x. Only valid for write transaction:

楼主:
谢谢版主回复!

又看了几家的NAND芯片datasheet,包括Hynix, Samsung, Micron,以及一个台厂。他们的时序基本上都是一样的,访问过程包括command latch cycle, address latch cycle, input data cycle, serial data access after read。这四种可能情况下面,都没有提出HiZ高阻态的要求。

MEMxHIZ是要求主机在发出有效的/WE信号之后,让数据线保持一段高阻态,然后再放数据到数据线上。在写的时候,按理说,数据越快放到数据线上,越利于完成数据的setup过程;而不放数据出来却保持一段时间高阻,感觉是自己给自己下绊。

NAND芯片手册在提到serial data access after read的时候都有一个trea的时序要求,具体是在读的情况下为了让NAND把数据放到总线,而让主机等待。这个要求比较合理也容易想明白。但这与MEMxHIZ不是一回事。

所以目前理解下来,有2种可能:
1. 手册上写错了,MEMxHIZ是read only的情况下的,而不是write only情况下的。对应的就是trea参数。
2. MEMxHIZ是没有实际用途的参数,设啥都行;设大一些,就慢些而已,不会影响到操作的对错,只会影响速度。

再讨论下上面的理解是否有问题?

楼主:
另外综合看,直接把MEMxHIZ设成与MEMxSET相同的值,是一个符合时序的的配置。这样简单处理应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