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_Config SEEDDM642IIC_Config

楼主(2013-10-15):
现在我使用的是DSP DM642, 下面程序里的参数设置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也查过IIC的DATA SHEET,但也没有给出解释, 求助。
I2C_Config SEEDDM642IIC_Config = {
    0,  /* master mode,  i2coar;      */
    0,  /* no interrupt, i2cimr;      */
    (20-5), /* scl low time, i2cclkl; */
    (20-5), /* scl high time,i2cclkh; */
    1,  /* configure later, i2ccnt;   */
    0,  /* configure later, i2csar;   */
    0x4ea0, /* master tx mode,        */
            /* i2c runs free,      */
            /* 8-bit data + NACK   */
            /* no repeat mode      */
    (75-1), /* 4MHz clock, i2cpsc     */

其中的参数设置对应的部分,请 帮忙

网友A:
这个很明显是用了TI写好的CSL库   你可以找到DM642相应的CSL库说明datasheet
输入查找调用了SEEDDM642IIC_Config结构体的函数   就会对这些代表意思都有说明

网友B:
学习了。表示还是不懂C6000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