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74HC595驱动多位2.3寸数码管电路

楼主(2013-10-15):
求高手指点    74HC595驱动多位2.3寸数码管电路,12V供电,数码管电压7.2,采用静态显示

网友A:
你是求驱动电路么

网友B:
74HC595不能工作在12V的电压下,建议楼主要么用三极管来驱动一次,要么选共阳的管子,用74HC595+ULN2003来驱动。

楼主:
74HC595工作在5V电压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74HC595工作在5V电压下

请把我的回复看完多。

网友C:
The MC74HC595A consists of an 8–bit shift register and an 8–bit
D–type latch with three–state parallel outputs. The shift register
accepts serial data and provides a serial output. The shift register also
provides parallel data to the 8–bit latch. The shift register and latch
have independent clock inputs. This device also has an asynchronous
reset for the shift register.
The HC595A directly interfaces with the SPI serial data port on
CMOS MPUs and MCUs.
• Output Drive Capability: 15 LSTTL Loads
• Outputs Directly Interface to CMOS, NMOS, and TTL
• Operating Voltage Range: 2.0 to 6.0 V
• Low Input Current: 1.0 mA
• High Noise Immunity Characteristic of CMOS Devices
• In Compliance with the Requirements Defined by JEDEC Standard
No. 7A
• Chip Complexity: 328 FETs or 82 Equivalent Gates
• Improvements over HC595
— Improved Propagation Delays
— 50% Lower Quiescent Power
— Improved Input Noise and Latchup Immunity

595电压最高6V,你可稳压到5V,8个并行口以PCB布局就近原则接到对应的8个段(因为码表可自定义)数码管电压高的话再串入晶体管驱动,一个串行口接入下个一595的串行数据口,12个数码管要传12*8=96个时钟。3个IO口就可以了,如果要软件调亮度还要一个PWM输出口

网友D:
其实我觉得NE5532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E:
四楼NE5532正解!不过强烈推荐用共阳的数码管,74HC595+ULN2003来驱动。要用共阴的还得再反一次电平来控制开关管,74HC595只能通过NPN管来开关12V的回路,而且器件也多。

网友E:
l楼下注意他用的是12V供电!ULN2003驱动电流大(相当一排NPN管子),74HC595锁存数据控制ULN2003,5V控12V,正好用!

网友:
为什么要74HC595+ULN2003一起来驱动。用其中的一个来驱动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