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调试时候Memory窗口的数据能拷贝到PC吗

楼主(2013-10-15):
如下图:

比如要把0x0020到0x4020数据拷贝到PC,有什么办法?

网友A:
在你要复制的数据上点右键有没有COPY选项

网友B:
没注意过。用串口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你要复制的数据上点右键有没有COPY选项

当然没有,还不至于那么弱智

网友A:
可以找个16位进制编辑工具,来打开生成的Hex文件。
如果是51单片机,可以直接用stc-isp工具打开,然后就可以复制了。完美解决楼主的问题。
这是我用keil打开一个51的工程后,调出的:

这是用stc-isp工具打开工程生产的HEX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