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TL494做的逆变器,我有极大的疑问

楼主(2013-10-15):
见下图,这是在网上看到的一个电路,电路中9脚和10脚分别驱动PNP三极管的基极,但是在TL494的内部,9脚和10脚却是两个NPN三极管的发射极,如此一来,外部的两个PNP三极管还怎么导通?是不是应该把外部三极管的基极接到内部三极管的集电极?也就是8脚和11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这样啊,那8050起什么作用?是不是TL494的脉冲关断时,加快场效应管的截止的?

写错了,是8550,不是8050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来是这样啊,那8050起什么作用?是不是TL494的脉冲关断时,加快场效应管的截止的?

写错了,是8550,不 ...

可以这么说吧

网友B:
如果不用这两支PNP管,那么MOS管门极充电(电位上升)是靠TL494内部三极管上拉,TL494内部三极管导通内阻很小,所以MOS管门极电压上升沿相当陡。但没有这两支PNP管时,MOS管门极放电(电位下降)只能靠电阻(即TL494内部三极管发射极负载电阻),即使该电阻小到300欧左右(注意这是TL494内部三极管很大的负担),也比三极管导通时内阻大得多,所以MOS管门极电压下降沿不够陡。
图示电路,MOS门极充电时靠D2D3,D2D3正向压降关断Q1Q2,对TL494内部三极管没有分流,TL494内部三极管发射极电流完全流入MOS门极,故PWM脉冲持续期间(不是上升沿!)TL494不必输出电流。而MOS门极放电时D2D3关断,R3R4上电流由两支PNP放大,门极所充电荷可以很快放掉。所以这两支PNP管起加速MOS管门极放电作用。
R3R4还可以用得更大一些,用到2k也不会影响MOS管门极放电速度。
R5R8可以去掉。

这是输出50Hz方波的逆变器,早已被淘汰,楼主不必在这种电路上多花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用这两支PNP管,那么MOS管门极充电(电位上升)是靠TL494内部三极管上拉,TL494内部三极管导通内阻很小 ...

没有多花时间,就是在网上突然看到这个电路,一时眼花缭乱没有看懂,才上来发帖问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用这两支PNP管,那么MOS管门极充电(电位上升)是靠TL494内部三极管上拉,TL494内部三极管导通内阻很小 ...

既然R3R4上电流由pnp管放大,那不是取小点,对于mos的放电或者说是关断速度更有利么?。。。取到2k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既然R3R4上电流由pnp管放大,那不是取小点,对于mos的放电或者说是关断速度更有利么?。。。取到2k是出于 ...

R3和R4在MOS管导通期间是要流过电流的,此电流由TL494供电电源经TL494内部两支三极管提供。若R3R4太小,不但增加TL494电源功率消耗,而且增加TL494内部三极管的功率消耗。

网友D:
搭车学习了,感谢版主解释!

网友E:
这些管管的好难懂啊,咋办,学习学习

网友F:
唔…单级放大略知一点!而多级或大功率就无所适从!…哈!看书吧!…;P

网友G:
讲的很不错  好好学习学习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