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人帮我看看这个MOS管的栅极总是烧

楼主(2013-10-15):
开始用是没问题的,但1周内基本就挂了。烧的莫名其妙。两块板子,连续老化测试1周不到,拿出来2脚一个完全烧的没有了,另一个烧的剩一点点。:L。至少从表象上看,是栅极烧了,两块板子都这样。

其中VIN_TEST1为9--36V的汽车电源电压,一般情况下是28V。电源过来有接1000UF电解电容

网友A:
首先,如何确定总是“栅极”而不是其它极?
再者,若真是栅极,必是超压损坏

楼主:
我是从老化后拿出来看到栅极的那个管脚快烧完了,所以我说是总烧栅极。这是从表象上判断的。

网友B:
Vgs=22v太高`,小于10V,一般6V左右。

9--36V就更高了。

网友B:
稳压管和R111换个位。

网友B:
这图好象有问题。

楼主:
不好意思,昨天晚上下班了。楼上说图有问题,是指?

网友C:
栅极上需要串个大电阻吧,100K试试

网友D:
应该如楼上说的,gs电压有点高。。

网友E:
从图上看,应该选PMOS比较好一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从图上看,应该选PMOS比较好一点

本来就是PMOS,是LZ画错了。

网友F:
电流有才mos的体二极管中流过的情况吗?

网友G:
SW400是做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