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FLASH存储的芯片方案

楼主(2013-10-15):
各位高手,我现在准备设计一个产品,有个要求就是先要把数据动态存下来,然后拿这个设备到电脑上读取数据,所以产品上需要一个比较大的FLASH存储器,要求至少1G BYTE,我用的是M3核的单片机,请问有啥好的方案啊,刚查到了一个叫EMMC的芯片,因为资料不多,各位有没有有用过的,和单片机连接怎么使用?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A:
SD卡操作的资料挺多的吧,找一下应该有的。

楼主:
楼上的,是和SD卡一样操作吗?SD卡俺也没用过,我是说用单片机读写,牵扯到怎么管理坏块,好块重定位等,感觉比较麻烦。有没有具体的EMMC的芯片资料啊,比如我查过有个叫SDIN5C1-4G的芯片,但是没有找到资料,请帮帮忙吧~~~~

网友A:
http://www.zlgmcu.com/infocomm/newupdate.asp?sorttype=search

ZLG官网有源码,我看有两个,一个是直接操作扇区的,一个是有文件系统的。。。看你自己需要了

网友B:
使用SD卡+文件系统fatfs

网友C:
建议使用INAND  SDIO接口 类似于SD TF 卡,只不过是BGA封装的
要么就用TF卡

网友D:
直接使用SD卡最方便

楼主:
感谢楼上的回复,我们原来设计的方案就是用EMMC芯片,BGA封装的那种,但是目前缺乏资料,不知道怎么搞啊。。有没有过过的,给个提示啊。。

楼主:
SD卡的方案被否了,因为方案要求是能贴到线路板上,不能是卡式的啊。。。

楼主:
建议使用INAND  SDIO接口 类似于SD TF 卡,只不过是BGA封装的
要么就用TF卡

我也是这么想的, 但是不会啊,请教下吧,加你QQ请教了。貌似要研究那个MMC协议是吧,什么4.41版本的,可是里面并没有有关程序时序方面的啊。。

网友E:
很好很好

网友F:
Nand Flash呀,三星的,多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