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uf电容用贴片瓷片的好还是用直插电解好

楼主(2013-10-15):
我要用一个10uF/16V的电容,有贴片的瓷片电容还有直插的电解电容,是选贴片胡好还是选直插的好呢?但是贴片的和直插的在耐压和容值上都满足我的要求。不知道大家会选哪个电容?

网友A:
谁直到你要干嘛,问这些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B:
板子上没有其他插件的话,就这贴片的

网友C:
10uf 的瓷片?

网友D:
看应用要求

网友E:
首选10uf/16v 贴片的电容

网友F:
在性能达到你要求的前提下,考虑到生产方便性,可以用贴片的哦。

网友G:
如果对成本没有要求的话,可以采用贴片电容,ESR超级低。

网友H:
不同电容特性不一样,有温度系数好的,也有稳定性好的,频率特性等等,你是用作什么地方!?

网友I:
推荐贴片

网友J:
贴片的吧  楼主  相对比较小巧

网友K:
优选考虑贴片

网友L:
贴片的比较好焊接。。

网友M:
贴片的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