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画的PCB,求指点

楼主(2013-10-15):
第一次画的PCB,双面都布置元器件的,感觉线好乱,涉及到USB转换TTL的电路
谢谢!

网友A:
看着蛋碎,在布局呀

网友B:
这个线布局的也太乱了吧
引用 网友C: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一次也算可以了

网友D:
1 楼主封装做的不美观 自己审查下 焊盘宽度 丝印宽度比例等
2 布局应当根据电路走向 接线端子 等调整,
3 芯片内部网格是哪个层?可以关闭

网友E:
第一次画,布局挺好,布线就有点乱了。
模块布局整体还不错,模块内的布局有点零散,特别是电源那部分。
布线是比较乱了,还有对PCB上信号的理解不深,把原理图中的参数要求,应用到PCB上,就是对信号的理解。
电源散热背面不建议再放文件,并铺铜皮好散热。这个PCB负载不重,可能散热问题不是很大。结构所至,让你的电源芯片放在四角,这一点通风散热不错。
电源芯片与晶振太近
右上角,背面那两线与那深绿色块太近

楼主:
引用 网友D:
1 楼主封装做的不美观 自己审查下 焊盘宽度 丝印宽度比例等
2 布局应当根据电路走向 接线端子 等调整,
3  ...

谢谢指点!封装这些还真没注意细节,只想着大概就好了。布局是根据模块来布的,到走线的时候发现很难走经常要过孔,芯片内部的网络是没的,做封装的时候想着在芯片底部top层填充块铜片,方便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一次画,布局挺好,布线就有点乱了。
模块布局整体还不错,模块内的布局有点零散,特别是电源那部分。
布 ...

谢谢指点!走线真的比较乱,你的建议我会记住了,谢谢!散热的话,我打算整块敷铜了,不知道这样好不好?
深绿色的那块是个开口,挖一长方形的孔出来,让其他的结构通过。
我会把这个板子再重新画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