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门] 烈火版主,能否帮我们代购元件啊

楼主(2013-10-15):
上次抢楼的板子已经收到,但是,元件实在是太难买,电子市场楼上楼下,跑东跑西,还是没能够凑齐元件,而且元件买少了还死贵死贵的,强烈要求烈火版主帮我们代购元件包,:lol好期待自己的四轴也能飞起来!!!!!
引用 网友A:
| 显示全部楼层
支持,抢楼成功的话

网友B:
当然可以,最近一直太忙,套件正在准备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当然可以,最近一直太忙,套件正在准备中……。

弱弱的问一下.......套件什么时候可以准备好?有增加什么功能吗?表示关注啊..........

网友D:
关注下,到时候也需要哈~~~

网友E(2013-12-27):
也是,你买元器件少的话,会很贵很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弱弱的问一下.......套件什么时候可以准备好?有增加什么功能吗?表示关注啊.......... ...

套件早准备好,有N多网友已经在飞了。只不过有些网友认为套件只值100或更低,我只能无语了,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套件早准备好,有N多网友已经在飞了。只不过有些网友认为套件只值100或更低,我只能无语了,呵呵。 ...

我也已经在飞了!而且撞的很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也已经在飞了!而且撞的很惨..........

记住下面四点,保准好飞:
1、电机不得有松动现象。如果松了可以少用点502,好折好换。要完全垂直到机架,不可以东倒西歪。
2、桨和护罩要装到位, 如果手动转动不灵活,肯定不会好飞。
3、插上电池后要放水平位置。
4、遥控器上的微调要全部在中间位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记住下面四点,保准好飞:
1、电机不得有松动现象。如果松了可以少用点502,好折好换。要完全垂直到机架 ...

恩!已经吸取教训了!刚开始一直撞是因为没放平(一上电就开始校准了,第一次没看说明),还有太灵敏了以前没接触过,遥控掌握不行!第二次飞的时候好像有点自旋(很慢)。后来检查了下,经过一次折腾保护罩(用来保护其中一个电机的)已经撞掉了,502已经粘上了,粘上了感觉应该已经没有韧性了,另外把电机也撞松了!已经加固了!下次再飞飞试试!能飞了就开始学习原理自己编程序了.........很期待啊.......

网友F(2014-01-29):
这里的四轴飞行器是烈火版主顶起来的呀,大力支持,我也想搞,期待合作

网友G(2018-04-13):
支持,抢楼成功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