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助,信号源设计

楼主(2013-10-15):
1)脉宽100ns,周期600ns、1.2us、6us、12us、60us、120us、600us,峰值5V;
2)脉宽10ns,周期600ns、1.2us、6us、12us、60us,峰值5V;
3)脉宽1ns,周期600ns、1.2us、6us,峰值5V;
4)以上脉冲的上升时间为:1/10*T脉宽
同时产生以上信号,如何实现!坐等高手解答!~跪谢!~

网友A:
不好搞,相当高的难度,可以参考凌力特网站的应用指南,JIM做过这方面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搞,相当高的难度,可以参考凌力特网站的应用指南,JIM做过这方面的电路。 ...

恩,我想了好久,也想不出好的方法,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B:
3) + 4)能搞定,顶级的仪器设备商应该能随便挑吧?

网友C:
试过用DDS没?

网友D:
我觉得我想到了巧妙的好办法. 只是1ns 5V这一档, 我估计没人能做出了.
因为这样的器件要近10~100G的带宽才能实现,而且还是5V. 相当与至少300000V/uS的压摆率.
interl都是无法实现的. 5V的PCI总线跑到33MHZ就基本上封顶了. 频率再高就要使用3.3V电压.
想出这样指标的人, 我不觉得是高手, 而是白痴.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我想到了巧妙的好办法. 只是1ns 5V这一档, 我估计没人能做出了.
因为这样的器件要近100G的带宽才能实 ...

国外的仪器士壤水分分析仪,采用TDR,时哉反射仪100MHZ,测出反射信号时间。可达到精度PS级。

你做过土壤分析仪么?

网友E:
太复杂不懂。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我想到了巧妙的好办法. 只是1ns 5V这一档, 我估计没人能做出了.
因为这样的器件要近100G的带宽才能实 ...

你该去了解一下。
你在pulse generators设计方面够专业吗?

网友G:
THS3202放大的话估计只有类似的芯片才能达到其带宽

网友H:
学习了 太复杂不懂

网友I:
原来这么复杂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国外的仪器士壤水分分析仪,采用TDR,时哉反射仪100MHZ,测出反射信号时间。可达到精度PS级。 ...

哪是通过软件使劲滤波算出来的. 按信号处理的分类来说,哪是信号估计, 而非信号检测.
线路漏电检测就是通过电信号的传输延迟来算的. 还有激光测距
和这个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哪是通过软件使劲滤波算出来的. 按信号处理的分类来说,哪是信号估计, 而非信号检测.
线路漏电检测就是通过 ...

国内还没有自主生产TDR测水份的机器,可能在教授的实验室时已有试验机。

网友A:
Picosecond Pulse Lab(皮秒脉冲试验室)的信号源增强模块通过应用9pS上升时间的阶跃脉冲可以提供更精细的距离分辨率。使用信号源增强模块时需要于更高带宽的接收模块配合使用,Agilent的86118A是最优秀的接收机模块,具有70G带宽和远端探头,可消除因为连接电缆导致的性能降级。下图是使用脉冲增强模块和宽带接收机进行TDR测试的实例。

网友A:
世界顶级的公司能达到要求,也有这样的技术,如TEK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国外的仪器士壤水分分析仪,采用TDR,时哉反射仪100MHZ,测出反射信号时间。可达到精度PS级。 ...

FDR做过,TDR做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我想到了巧妙的好办法. 只是1ns 5V这一档, 我估计没人能做出了.
因为这样的器件要近10~100G的带宽才 ...

能否详谈下除了1ns之外,其它参数的巧妙设计方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你该去了解一下。
你在pulse generators设计方面够专业吗?

你找安捷伦的脉冲发生器规格书,核对一下指标,你看看安捷伦能不能做得到.
不要只是看个几个G的信号频率.你仔细看看安捷伦各项指标的含义,仔细理解了再说.
不要指标含义都没搞清楚就发话了...
我粗略估算了一下安捷伦规格书里的一副图,信号在2G的时候,sinc信号已经快衰减了-5dB,按其信号输出幅度最大值1Vpp来算,已经只能输出500mV的差分信号.
而且还只是sinc信号. 大家都知道sinc信号和方波有多大的差距吧?
楼主要做到5Vpp, 这样的器件就买不到.
就算存在这样的东西, 美国的高科技出口管制条例也掐死你.
PCI-E,是多少伏信号?其时钟频率无非2.5G, PCI要做到一定的可靠性, 必须通过8/10纠错码才能可靠通信.
你的脉冲发生器能加纠错码么? 你能做到比PCI-E 还可靠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