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123 同时试用4个定时器,有疑问,望指点

楼主(2013-10-15):
T0:定时扫描开关状态及根据开关状态控制另一开关
T1:产生串口1的波特率
T2:产生串口0的波特率
T3或T4:定时通过串口发送查询指令。

试用T0,T1,T2,没有问题,但是加上T3或T4,T3或T4的定时中断时间与设置的不一样,总是快。

配置定时器时,发现T2,T3,T4控制控制寄存器及配置页地址是不一样的,但是设置定时器值的寄存器地址是一样的。调试时,查看定时器值的寄存器内的值,与自己想设置的值不一致,不知道因为页地址不一样,所以看到的值可能不是自己想看到的值,还是说这三个定时器同时试用时有冲突需要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楼主:
T0开关切换有时间要求,不能打断。

网友A:
你这是页乱了吧,注意保存恢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页乱了吧,注意保存恢复

页地址注意了,T0的时间都对,就是使用T3、T4时间和预想的时间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