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的时钟信号的一些问题,小白,勿喷

楼主(2013-10-15):
刚开始接触DSP跟外围的一些个小芯片和元器件。看时序图的时候,都会有一个 SCKI  时钟信号  。 这个信号需要DSP输出提供。我的疑问是  要用DSP输出一个稳定的就跟50%占空比PWM波似的时钟信号吗?我怎么看有的程序,只是把时钟信号引脚的输出置高或置低,而不是固定的是一个类似50%占空比PWM波似的时钟信号呢!小白,勿喷!!:lol

网友A:
问题不是很清楚  DSP不只是那个型号   一般的都会有一个CLKOUT引脚 50%的时钟信号 如DSP5509
关于外围的一些芯片引脚  还是要查看他的具体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不是很清楚  DSP不只是那个型号   一般的都会有一个CLKOUT引脚 50%的时钟信号 如DSP5509
关于外围的一 ...

版主,请问芯片中有 串行时钟SCLK跟系统时钟CLK。怎么接呢?系统时钟接一定频率50%的时钟信号,然后串行时钟置高置低来读数据吗?我刚开始学,不大懂!嘿嘿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请问芯片中有 串行时钟SCLK跟系统时钟CLK。怎么接呢?系统时钟接一定频率50%的时钟信号,然后 ...

可以看出你说的SCLK是同步时钟  是用来传送数据用的  肯定是你DSP给他的
可以用IO口模拟  时钟起动数据同步传送
也可以用SPI时钟   这个50%肯定是没用求的   它判断的是上升沿或下降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出你说的SCLK是同步时钟  是用来传送数据用的  肯定是你DSP给他的
可以用IO口模拟  时钟起动数据 ...

哦,那版主请勿这个CLK系统时钟还需要接吗??麻烦版主了,俺不大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那版主请勿这个CLK系统时钟还需要接吗??麻烦版主了,俺不大懂!

这个ADS1124网上没有找见  就得看datasheet了
应该是会接的  看用外部晶振输入还是由控制器送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ADS1124网上没有找见  就得看datasheet了
应该是会接的  看用外部晶振输入还是由控制器送入 ...

哦  谢谢斑竹!:lol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  谢谢斑竹!

不谢  相互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谢  相互学习

版主,再麻烦您一下,问一个白菜问题。我想用2812自带的DSP281x_usDelay.asm中的DELAY_US();函数,如何调用的。直接在程序中用,提示报错。在程序开头声明DSP281x_usDelay.asm这个文件,提示跟多错误,错误是DSP281x_usDelay.asm里面“;”的错误。如何才能用呢 谢谢版主!!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再麻烦您一下,问一个白菜问题。我想用2812自带的DSP281x_usDelay.asm中的DELAY_US();函数,如何调 ...

DSP281x_usDelay.asm肯定不能声明啊   这相当于.C文件
你只能声明函数   extern DELAY_US();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DSP281x_usDelay.asm肯定不能声明啊   这相当于.C文件
你只能声明函数   extern DELAY_US();看看 ...

我仔细找了找,在DSP28_Device.h 添加上#define DELAY_US(A)  DSP28x_usDelay(((((long double) A * 1000.0L) / (long double)CPU_RATE) - 9.0L) / 5.0L)   并根据时钟频率定义好CPU_RATE,然后程序开始添加DSP28_Device.h头文件就行了!嘿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仔细找了找,在DSP28_Device.h 添加上#define DELAY_US(A)  DSP28x_usDelay(((((long double) A * 1000 ...

在头文件里面声明  在添加头文件也是一种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