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忙:哪位认识以下的元器件?

楼主(2013-10-15):
第一张图中的IC似乎是个运放,但是型号百度和谷歌都找不到。
第二张好像丝印WJG,也找不到,至于蓝色的贴片,封装0603,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网友A:
第一个是TLV2374I

网友B:
WJG不是二极管就是三极管,你看看。

网友B:
蓝色的是不是电阻?

网友C:
1, TLV2374i

2,WJG丝印的可能为以下几种,验证一下即可:

或者为2.85V的LDO

3,蓝色背景的0603贴片器件可能为以下几种:
(1)特殊的电阻,比如高精度,低温漂
(2)电感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蓝色的应该是磁珠或电感之类的,感觉电阻应该要丝印点东西

楼主:
此电路是4-20mA的输出电路,上级是DAC输出,估计WJG是三极管之类的,运放+三极管可以构成恒流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TLV2374i

您用什么网站可以收到丝印对应的型号?我只会用alldatasheet.com搜索型号

网友B:
查手册啊。

网友D:
WJG是二三极管

楼主:
蓝色的贴片量了阻值50欧姆

网友E:
电阻也是有没有丝印的   现在国巨的电阻就都是没有丝印   有点不习惯

网友F:
第一个Ti的芯片,第二个是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