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谁用过18f25k20? - Microchip论坛 - PIC单片机论坛 - Microchip(微芯科技)MCU官方技术支持论坛 - 21ic电子技术开发论坛
谁用过18f25k20?

楼主(2013-10-15):
请教:
1.用什么烧录程序?
2.可以不用晶振?

网友A:
1:推荐PICkit3
2:有时可以有时不可以,根据你的项目实际要求决定。

网友B:
1、ICD3和PICKIT3这类调试器也能对它进行烧录,当然也有很多专用烧录器,例如PM3,PM-D等
2、PIC内部有RC振荡器,外部也可以挂RC振荡,这些方式下都可以不用晶体振荡器,但晶体振荡器的精度要远高于RC振荡,功耗一般会低于RC正当方式。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因为我有个一个德国的样品,上面PIC的单片机,没有晶振和电容,OSC1,和OSC2是悬空的,
有几个焊盘,估计是烧录用的,对应下分别是VCC,GND,mclr,pgd,pgc,因为没用过PIC,不知道用什么烧录器,以前用51,一直是串口烧录的,是不是pic必须用专用的烧录器

网友C:
上TB买个,有详细资料介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因为我有个一个德国的样品,上面PIC的单片机,没有晶振和电容,OSC1,和OSC2是悬空的,
有 ...

PIC有内置RC振荡器,选择内部RC振荡器时,外面不需要借晶体振荡器或电容,相关引脚可以悬空,甚至可以作为IO口使用。

针对PIC芯片的烧录,必须是满足MICROCHIP的ICSP规定的烧录器才可以,一般选择PICKIT3做开发用烧录器,批量生产时建议使用PM3等量产型烧录器。

看对应型号的数据手册即可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