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8F配置位的问题

楼主(2013-10-15):
我使用的是PIC18F4620的片子。
程序配置如下:

#include <pic18.h>

__PROG_CONFIG(1,0x0700);
__PROG_CONFIG(2,0x1f1f);
__PROG_CONFIG(3,0x8100);
__PROG_CONFIG(4,0x0085);
__PROG_CONFIG(5,0x000f);
__PROG_CONFIG(6,0xe00f);
__PROG_CONFIG(7,0x400f);   //设置配置位

编译无问题,但PICC18给出如下建议:

Advisory[1233] Employing 18F4620 errata work-arounds:
Advisory[1234]  * Corrupted fast interrupt shadow registers
Advisory[1234]  * Data in RAM location can be corrupted if async. reset occurs during write

求解释?

网友A:
配置位可以直接在软件里面设置的..........这样设置嘛...也可以吧..

网友B:
1、破坏了快速中断影子寄存器,这个你可以查阅手册中的快中断相关章节
2、另一个可能是提示RAM的数据在写过程中可能被破坏,这个可能和BOOTLOAD相关

可以看PIC18的编译器手册:http://www.1632bit.com/UploadFile/2009061050084829.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