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内部FLASH和EEPROM的区别

楼主(2013-10-15):
(无正文)

网友A:
建议你先跑跑读写外扩flash    这个代码跑通了  就可以对flash操作了   flash只能放代码段
变量还是要放到RAM中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先跑跑读写外扩flash    这个代码跑通了  就可以对flash操作了   flash只能放代码段
变量还是要放 ...

可否内部FLASH放程序代码段,在外部FLASH定义变量,然后在程序运行中,对外部的FLASH进行字节的读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否内部FLASH放程序代码段,在外部FLASH定义变量,然后在程序运行中,对外部的FLASH进行字节的读写?? ...

程序默认都是烧写到内部ROM中   这个我觉得就是程序跑起来之后对外部flash的操作了

楼主:
大概明白怎么弄的了,谢谢!

网友B:
搭车请教:我用的是TI的F2812DSP芯片,程序烧到FLASH后发现运行速度变慢,所以想放到片内ra运行,但不知是否需要写程序,还是要如何设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搭车请教:我用的是TI的F2812DSP芯片,程序烧到FLASH后发现运行速度变慢,所以想放到片内ra运行,但不知是否需 ...

这个是肯定的    因为两者的执行效率是不同的   flash中的效率只有RAM中的70-80%
你可以在运行的时候将flash中的代码搬移到RAM中运行    效率就接近了
具体操作见我分享的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556050-1-1.html

网友B:
按照版主给的链接去学习了,问题已经查出来了,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按照版主给的链接去学习了,问题已经查出来了,谢谢了

这是我最想听到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