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下载] 来个M058S基础程序,用P2口点8个LED流水灯

楼主(2013-10-15):
折腾了N久,资料看的眼花缭乱,瞎猫撞耗子,总算搞出一个可用的工程并编译成功,开始是用P2口点8颗LED往复流水,GND+P0+P6排针位点12864液晶做显示,开启了ADC0通道做测试,还开启了内置温度测量(ADC7)做了一些基本测试。
后来再建一个工程失败了,无奈就用这个工程文件又改建了一下,做成只点流水灯了,给大虾们刷刷HEX尝鲜,高手们勿喷,呵呵!

77.87 KB, 阅读权限: 10, 下载次数: 140

网友A:
不错不错,简洁明了。不太明白的是,为什么MCU选择了M058LBN呢?64脚的不是应该选择M058SSAN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简洁明了。不太明白的是,为什么MCU选择了M058LBN呢?64脚的不是应该选择M058SSAN吗? ...

因为新建工程后,在nuvoton下只能看到M058LAN

网友A:
哦。

由于开发板上没有8个流水灯,我稍微修改了一下楼主的代码,直接在MDK4.72下编译后,用开发板上的NU-LINK下载到板上的芯片即可让红色LED闪烁。

网友B:
楼主,Register_Bit.h是你自己弄的吗,我下的M051BSP里没这个头文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Register_Bit.h是你自己弄的吗,我下的M051BSP里没这个头文件

有啊,在M051SeriesBSP_DirectRegisterAccess_EN_v1.01.002里面

网友D(2013-11-27):
不错,原创的就是最好的,支持楼主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哦。

由于开发板上没有8个流水灯,我稍微修改了一下楼主的代码,直接在MDK4.72下编译后,用开发板上的NU-L ...

谢谢,不过我的是绿灯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