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相环] 关于DDS输出信号!!

楼主(2013-10-15):
      小弟近来在做正交信号源,使用芯片AD9854。根据DDS原理,通过程序控制芯片输出不同频率的正弦波,但是输出的波形经常有系统时钟的干扰,如下图所示,输出40MHz的正弦波,波形总是叠加上一个240MHz和300MHz的时钟信号(频谱上可以明显看出),AD9854芯片系统时钟为270MHz,系统时钟由外部30MHz有源晶振产生,芯片内部9倍频得到。求解
1、240MHz和300MHz频率信号哪来的?
2、如何去除这两个信号的干扰?
3、有相关方面想法的可以交流下!

网友A:
你确信你的示波器测量准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信你的示波器测量准确了?

确定,波形明显看出有其他频率成分

网友B:
270±30=240/300——应该是这个道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70±30=240/300——应该是这个道理

那这个+-是如何产生的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这个+-是如何产生的呢

混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270±30=240/300——应该是这个道理

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网友E:
这高频信号应该不会太大吧。引入耦合干扰。布板应该注意下。另外电源端一定要加去耦电容

网友F:
电源端串一磁珠试试!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混频上去的,那位朋友说的对。可通过选择滤波器后在输出,低通滤除高频部分,根据设计需要选择相应的带外抑制的滤波器

网友G:
其实上面还有10M,70M等的频谱存在,二次谐波三次揩波等的存在,还有可能更多的频率信号,只要是根据你设计的需要,选择相应的滤波器,比如带通滤波器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高频信号应该不会太大吧。引入耦合干扰。布板应该注意下。另外电源端一定要加去耦电容 ...

这些去耦电容都有加了,对于耦合干扰,什么办法比较有效?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些去耦电容都有加了,对于耦合干扰,什么办法比较有效?

耦合的干扰设计电磁性,可以好好研究下。呵呵。这个还是首先就是布板要考虑如何更好不引入耦合之类。比如电源线与地尽量不要平行,优先考虑地线,DDS信号出来之后可以再低通滤波下消掉那高频杂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源端串一磁珠试试!

数字电源和模拟电源都有分开供,也都有加磁珠,磁珠是不是类似于陷波滤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其实上面还有10M,70M等的频谱存在,二次谐波三次揩波等的存在,还有可能更多的频率信号,只要是根据你设计 ...

频率高点的滤波器不好做,所以想先从源头上找下原因,LC滤波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网友H(2013-12-29):
楼主解决吗。小弟最近也在做这个。买了一个AD9850模块,晶振是125M,输出是30K,也做了滤波,但是在25M、50M、75M都有谐波,不知道什么原因,查资料也没发现这些情况.好像低通滤波器没有多大的效果

网友I:
加个带通滤波器 如果要求高输出频段宽 可能要分频段切换不同带通滤波器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楼主解决吗。小弟最近也在做这个。买了一个AD9850模块,晶振是125M,输出是30K,也做了滤波,但是在25M、50 ...

低通滤波器效果不好的原因可能布板原因 造成高频干扰通过分布参数进入到了信号 相当于高频短路了 这里布板要特别注意 要求比较高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低通滤波器效果不好的原因可能布板原因 造成高频干扰通过分布参数进入到了信号 相当于高频短路了 这里布 ...

也可能有这方面的原因,小弟对布线不是太熟悉,是不是需要电源和地走线要注意,还有晶振要放的远一点什么的~~~我买的是9850模块,放的还是比较紧凑的,可能没太注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