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可控硅应用地哪路中电阻老烧坏

楼主(2013-10-15):
大家好,最新在做可控硅电路,负载LOAD用的是白炽灯,在调试时电阻360Ω及330Ω电阻总是烧坏,现在所用电阻功率为1/2W的,请高手指导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烧坏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电流过大,电阻功率不够。楼主可以测下输出的电阻两端电压到底是多少?然后有两种解决方法,要么增大阻值,不变功率的话,要么不变电阻值,增大功率

网友B:
LS的结论不太对。
一般是可控硅没有可靠触发,或者管脚搞错了,导致电流从光耦通路经过。

网友C:
应该是电阻功率太小了,更改为1W试试

网友D:
电阻耐压是多少?

网友E:
好像和电压没有关系啊

网友F:
我选用1W的没有问题!

网友G:
电路没问题,这两个电阻,用1/4W足够了。

一般原因是LZ管脚搞错了,如可控硅的1,3脚对换接反了,可控硅不但没有可靠触发,反而导致电流从电阻上直通,产生烧坏。

网友H:
废话,光耦一旦导通,负载电流 = U(/330+360) 把4脚的330去掉 这样就变成  1 3向导通
另外 39R的功率也要选择1W这样比较保险 39R根据RC电容的C 值二定,C大了也要相应增加39R的功率。

网友H:
算一下 82W,水泥电阻都会烧更何况普通电阻

网友I:
引用 网友B:
LS的结论不太对。
一般是可控硅没有可靠触发,或者管脚搞错了,导致电流从光耦通路经过。 ...

同意

网友J:
搞两个电阻并起来可以撒。

网友K:
360Ω的太大,330Ω的太小。把360Ω的取消或改为3Ω,把330Ω的改为10K以上。

网友L:
一般原因是LZ管脚搞错了,如可控硅的1,3脚对换接反了,可控硅不但没有可靠触发,反而导致电流从电阻上直通,产生烧坏。

同意  我用390欧1/4w(有很多就用这个了),一切正常!

网友M(2015-08-10):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批量生产的仪器,部分运行中会烧断限流电阻,一直也没搞明白原因。求高手赐教啊!!!

网友N:
我用的这个电路很可靠呀,上百个吧,从来就没烧过,就是1/4w的360欧姆的电阻,
可控硅我用的是BTA08-600或者BTA16-600。因为是过0触发,后面的RC我都省掉不要了,班子上画着,没焊。

网友O(2015-10-06):
引用 网友N:
我用的这个电路很可靠呀,上百个吧,从来就没烧过,就是1/4w的360欧姆的电阻,
可控硅我用的是BTA08-600或 ...

RC主要是吸收外部脉冲的,跟过零没关系吧?

有道理,谢谢

网友P:
不能照搬应用电路,实际使用时需要根据自己使用的可控硅触发电流重新计算这两个电阻的阻值,选型合适的话,0603的贴片电阻都足矣。

网友N:
看看管脚接错了没有

网友Q(2022-05-13):
引用 网友M: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批量生产的仪器,部分运行中会烧断限流电阻,一直也没搞明白原因。求高手赐教啊!!! ...

平常也遇到电阻烧坏,是什么原因呢?是否?有可靠的解决办法,多谢!